850红外线3瓦灯珠串联7个需要多少电压与电流?

楼主(2022-12-05):
850红外线3瓦灯珠串联7个需要多少电压与电流?捡到8个装的3瓦850红外线灯珠,听说这个灯珠娇气耐电流与电压都敏感会烧毁,如果设想单个灯珠1.7伏电压800ma,串联7个并联1个为11.9伏,用12伏开关电源微调成11.9伏供电,可行的话用多小安的220伏转12伏的开关电源合适?又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稳靠长期夜间运行的方案?用途监控夜间辅助照明,电路电源并联在光控路灯线路上,光控制红外线灯的开启时间

楼主:
单个灯珠3瓦,1.7伏电压,700mA电流,12伏2安电流电压供电,7个灯珠串联起来12.9伏,请问一下再串一个多大的限流电阻?怎么计算限流电阻?

网友:
电阻限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办法保持电流稳定,受电源电压和负载工作电压影响非常大,而根据二极管(包括发光二极管)的伏安特性,电压微弱的变化,就会带来电流的显著变化,所以对电流敏感的器件,都会采用恒流电源。效率和发热又是另一个问题,也不展开说了。建议你直接去买个600-700ma,15W以下的LED电源,价格现在很便宜的, 应该10左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