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洋垃圾NAS拆机:Buffalo LinkStation Pro Duo 2TB

楼主(2022-12-05):
Buffalo,又叫巴法络、大水牛(?)也算小有名气的外设厂商了。最近偶然得到一台型号ls-w2.0tgl的nas,09年开发的产品,距今已经13年了。
首先,大家可以猜猜这洋垃圾nas是否和群晖一样是低功耗x86方案。
这台nas是自带硬盘的,属于上手即用的类型,基础参数如下:

正面图,商标,raid字样以及中间有一块镜面:

侧面图,只有商标:

背面图,标有型号。还有两个USB2.0口,千兆网口,风扇口。有点像小主机,只是没视频输出:

如果只换硬盘,仅需把底面四颗螺丝中前端的两颗拧开即可,这时候前面板会弹起:

取下前面板的样子,两块硬盘已经清晰可见了。只不过有有机玻璃导光条阻拦。每块硬盘由一颗螺丝固定,1号盘螺丝已经取下:

拆掉导光条的样子:

拧下固定硬盘的螺丝,再拔掉电源数据线,硬盘就可以抽出了。值得一提的是,该机的电源数据插头做成了类似sas的连体式:

这机用了两块一样的三星HD103UJ 1T硬盘,构成2T容量和raid阵列。据称这是三星第一款1T硬盘,三碟式,当年价格上千,相当于现在6T-8T的产品:继续拆,需要把底面剩下两颗螺丝以及背面三颗螺丝拧下。外壳是推拉式的,拉出后效果如下,可见电源是上置的,侧边的pcb板是整机主板:

主滤波电容(红圈)400v/120uf,低压端滤波电容(绿圈)16v/1000uf:

PWM芯片是意法的UC3843B,搭配初级开关管2SK3667(600V/7.5A/45W/导阻0.75Ω)
下面就是主板全貌了:

非常遗憾,该nas不是x86方案,主控是小马的88F5182,是一颗专门为nas定制的soc,小马自研的feroceon架构arm内核,最高500MHz,和公版arm9可能同水准——也就是说,应该和MT6516(arm9最高460MHz)的手机性能接近,应该比山寨机常见的MT6235(arm9 208MHz)强而弱于拉到最高频率后,多款末期WM早期安卓常用的MSM7xxx(ARM11最高800MHz)系列吧:
内存采用了两颗南亚DDR1颗粒,单颗64MB,16bits位宽,构成128MB,32bits位宽。频率333MHz;固件则存储在一片256KB的SST(现在已经被microchip合并)39VF020中。网络芯片则采用小马全家桶之88E1118:

总之,这个配置,这个性能大体和一票MT7620的路由器差不多,不过MT7620已经是很多年后的晚辈,当年应该还是可堪一战的。而现在,即使不计较性能,没USB3,(很可能)不支持GPT,没高于千兆网络支持,感觉确实廉颇老矣了。

网友A:
唯一看点就是千兆啊

网友:
CPU的封装比较落后

网友:
用料够豪华的,估计不便宜

网友:
属于贼贵系列。当时

网友B:
用过好几年,应该是这个的升级型号,WXL,电源外置的,满载传输也就27M左右

网友:
原来这玩意卖的就是一部电脑的价格,那个时候bt玩的火,我还有个wd的网络硬盘也是那个年代的

网友:
以前有一个网件的,是公司淘汰下来的,当时买4000多,双盘位。后来更换成群晖4盘位。

网友:
估计当年价格不菲,个人用用还是马马虎虎

网友:
有点年头的东西了

网友:
是个老古董了

网友:
设计用料不错,但也老了

网友:
这东西当年很厉害了。

网友:
关键是软件支持,软件支持好的话,现在还能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看点就是千兆啊

2.5G/10G以太网时代这也算不上看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好几年,应该是这个的升级型号,WXL,电源外置的,满载传输也就27M左右 ...

是的,wxl系列看还有拆机,这款似乎没有

网友:
GPT支持理论上可以靠更新主线linux内核实现,后期的linux已经在内核里面默认支持gpt了

网友:
还有利用价值吗?挺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