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吸顶灯灯珠怎么拆

楼主(2022-12-05):
这个吸顶灯不亮了,灯珠直径15mm,周围3个白色胶点好像是管脚,但用刀刮看不到有焊锡。
怎样检测呢?请师傅们帮一下忙,谢谢

网友:
太业余的问题不回答,帮你顶,

网友:
那三个白点是固定透镜的。撬开就看到焊点了。

网友:
你需要买100元以上的工具。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A:
白色胶点是702硅橡胶,灯珠在透镜的中间,为2835贴片

如果要测量、更换灯珠,请掀起它的头盖骨!!!!

网友:
拆下来,就坏了!!!

网友:
你把外面的透镜撬下来就能看到里面的led了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一组一组的去掉,这样就可以找到是那一组有坏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胶点是702硅橡胶,灯珠在透镜的中间,为2835贴片

如果要测量、更换灯珠,请掀起它的头盖骨!!!!{:0 ...

谢谢,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一组一组的去掉,这样就可以找到是那一组有坏珠

好办法。

网友C:
有些灯珠,是高压灯珠。

网友:
原来是这样拆解的啊,学洗拉

网友:
通过透镜就能看到LED上有黑点或颜色跟正常的不一样就是灯珠坏了,一字螺丝刀翘掉透镜用PTC加热板或大功率烙铁就能取下灯珠了。

网友:
先用好的灯板测试驱动器,看是否是驱动器坏,如果是是驱动器坏,换驱动器即可;如果驱动器没有问题,才查找坏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灯珠,是高压灯珠。

对,万用表测不了。加到9V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