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维E910V10C电信版卡刷线刷两用救砖包

楼主(2022-12-05):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E910V10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HT_ndjS3Hel8KOj8_Nbeg?pwd=j3k0
提取码:j3k0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适用于电信版Hi3798mv100机芯非高安E910V10C

卡刷方法:将网盘中4个文件复制到U盘根目录,插入usb口,短接机顶盒板子背面SW2,上电,等待刷机界面出现,松手。
线刷方法:本包update.zip中基本上全盘克隆了本人盒子的大部分分区,用Hitool工具刷入即可。

网友:
论坛就需要这种分享精神,不过网盘能换个良心的就好了,推荐:

楼主:
新增:多遥控器支持极限精简版,uopdate包仅150多M,支持移动、电信、联通三家遥控器操作,下载链接同上。
刷机方式相同,用“极限精简多遥控器支持update.zip”更名替换update.zip即可。

楼主(2023-01-26):
新增:
E910V10C_鸿蒙logo动画_update.zip,支持多种遥控器,修正首页键返回桌面功能,update.zip包含破解版recovery。

刷入方法:
将fastboot.bin、bootargs.bin、recovery.img、E910V10C_鸿蒙logo动画_update.zip(更名为update.zip)放入U盘根目录,插入USB口,短接背部SW2开机。

网友A(2023-03-17):
刷机包刷了有WIFI了吗?刷了一个包包,没有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包刷了有WIFI了吗?刷了一个包包,没有WIFI。

说了多少遍了,融合终端的wifi是路由部分的功能,不属于机顶盒部分,只能作为无线热点,天生的,刷再多的包也没用

网友B:
刷了之后当贝桌面不能联网,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之后当贝桌面不能联网,怎么搞?

联网是融合终端的路由部分的事情,看回复中如何设置这个融合终端如何设置路由
https://www.znds.com/tv-122730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联网是融合终端的路由部分的事情,看回复中如何设置这个融合终端如何设置路由
https://www.znds.com/tv-1 ...

在路由器管理界面没找到VLAN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路由器管理界面没找到VLAN设置呀~~~

开机状态下,用牙签捅reset小孔数秒钟,路由部分会重启恢复出厂状态(机顶盒部分相对独立的,电视上不会有变化),等待重启完成,电脑连它的lan网口会显示网关地址192.168.10.254,你再进它的管理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