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己制作电子门禁

楼主(2022-12-05):
如何自己制作电子门禁不去物业管理公司那里制作,可以利用自己已经有的电子门禁复制一个吗

网友:
还要型号相同,读卡器,用手机吧。

网友:
加密成本高,听说只能用一个,其它复制备份失效。

网友:
id卡可以复制,其他加密的卡一般不太好复制

网友:
物业那里能做,手机有NFC功能,需要一张实体卡读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亲测可以复制

网友:
需要一个USB转TTL线、PN532,空白门禁卡以及相应的驱动和软件,

网友:
ic还是id卡,现在都是ic比较多。有动手能力的pn532,没有可以寄原卡代复制

网友:
手机复制只能进大门。

网友A:
有的加密门禁卡做保护 ,不允许写入扇区0,自己制作的有时候写入不成功,所以就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而带NFC功能的手机复制是最简便的。

加密分卡类型的。国内IC用mifare的居多,华为带NFC功能的可以把这种类型的卡复制出来。但是需要两台手机都支持NFC。还需要一个mifareclassictool工具。
A先在钱包里建一个空白门禁卡,然后读取IC卡内容,成功后选择去写卡状态备用。
B手机安装工具,读出加密门禁卡内容,移走IC卡,再在工具中选择写操作,这时把B手机(在准备写入状态)拿过来把B手机后面贴到A手机后面,可能要轻微移动。B手机读取到A手机成功时会在B手机上有提示,这时在B手机上选择写入。即可。前几天刚这么操作把小区加密的IC卡写到手机上了。
不要看网上的瞎写,很多网页都是跟风乱写吸眼球的,根本没有自己实际操作过。步骤有的都不对。

网友:
安卓手机很多都有NFC,功能,我是复制卡

网友:
网上的方法好多我都试过,对于加密卡都不太好用,我是自己买的设备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加密门禁卡做保护 ,不允许写入扇区0,自己制作的有时候写入不成功,所以就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而带 ...

你说的很神奇。可惜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B:
不知道如何复制,试过很多软件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如何复制,试过很多软件都不行

我也是这样觉得,在一开始的开水卡的时候我就阅读相关的文章觉得很神奇很向往。到真的有机会使用到的时候发觉都是神话,所谓的理论都是别人说的。到自己的手上都实践不出来

网友(2023-01-12):
好像可以用手机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加密门禁卡做保护 ,不允许写入扇区0,自己制作的有时候写入不成功,所以就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而带 ...

RFID TOOLS 解密神器APP

网友:
有成功的吗?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找了网上各种方法,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网友:
1,加密的卡一般的设备读不出数据,三代的卡就更别说了,还需要有嗅探功能的读卡器。
2,读出数据有的也不能随便复制,带滚动码的复制后原卡不能用,否则都会失效。
3,花钱找人改数据,最省事,但有的系统数据无解,也没办法复制。
4如果你够幸运,碰到几个简单的系统,那自己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