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开发单片机遥控器

楼主(2022-12-05):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记得我发的帖子:玩转史宾机器人三代:翻新、改造、修理 VOL.3(Robo Sapien Media)。目前这台机器人已经维修得差不多了,但是缺少一个遥控器不好买。本人想用单片机做一个,奈何编程底子有限,所以在此有偿求助。
考虑用51或Arduino,遥控有28个按键和2个开关,两个开关组合4种状态,4X28=112个十六进制代码(三位)。即:两个开关打开发射A组28个代码对应28个按键;开关1闭合发射B组28个代码;开关2闭合发射C组28个代码;两个开关都闭合发射D组28个代码。求开发程序和图纸,代码后期由我来输入,或者加上一个迷你12864和几个按键直接在成品上输入。
除家元奖外,再加现金奖也没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联系我提供部分红外编码资料;也可以提供全部资料,开发成品出售,毕竟原装旧遥控要600大洋一个。

下面是一些基础信息,原文:
The V2 modulation scheme is similar to the RoboSapien V1 IR Codes, but longer. The IR Carrier is 39.2kHz. Data is modulated using a space coded signal with 12 data bits (data clock is 1200Hz, but actual data rate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data). The V1 format is only 8 data bits.
For modulating the signals yourself, the signal looks something like this:
Timing based on 1/1200 second clock (~.833ms)Signal is normally high (idle, no IR).Start: signal goes low for 8/1200 sec.Data bits: for each of 12 data bits, space encoded signal depending on bit value    Sends the most significant data bit first    If the data bit is 0: signal goes high for 1/1200 sec, and low for 1/1200 sec.    If the data bit is 1: signal goes high for 4/1200 sec, and low for 1/1200 sec.When completed, signal goes high again.No explicit stop bit. Minimal between signals is not known.
The first 4 bits (prefix nibble) indicate the robot model:
  • 1: "0001" RoboRaptor. More Info.
  • 2: "0010" RoboPet. More Info.
  • 3: "0011" RoboSapien V2. See below for details.
  • 4: "0100" RoboReptile. More Info.
  • 5: "0101" RS Media. More Info.
  • 6: "0110" RoboQuad. More Info.
  • 7: "0111" RoboBoa. More Info.
  • F: "FFFF" Sometimes used for testing

度娘翻译过来是这样:
V2调制方案类似于RoboSapien V1 IR码,但更长。IR载波为39.2kHz。使用具有12个数据位的空间编码信号来调制数据(数据时钟为1200Hz,但实际数据速率取决于数据)。V1格式只有8个数据位。
对于自己调制信号,信号看起来像这样:
基于1/1200秒时钟(约.833ms)的定时
信号通常为高电平(怠速,无IR)。
启动:信号变低8/1200秒。
数据位:对于12个数据位中的每一个,空间编码信号取决于位值
首先发送最高有效数据位
如果数据位为0:信号变高1/1200秒,变低1/1200秒。
如果数据位为1:信号变高4/1200秒,变低1/1200秒。
完成后,信号再次变高。
没有明确的停止位。信号之间的最小值未知。
前4位(前缀半字节)表示机器人型号:
1: “0001”RoboRaptor。更多信息。
2: “0010”RoboPet。更多信息。
3: “0011”RoboSapien V2。详见下文。
4: “0100”RoboReptile。更多信息。
5: “0101”RS Media。更多信息。
6: “0110”RoboQuad。更多信息。
7: “0111”RoboBoa。更多信息。
F: “FFFF”有时用于测试

按键    无档    L档     R档     L+R档
A        583     555     55C     5f1
B        580     556     55d     5f0
C        581     557     55e     5f5
X        552     558     55f     5f6
Y        590     559     560     5f2
Z        582     55A     561     5f3
Play    550     554     551     569
Photo 515     516     545     546
M        517     514     547     544
D        513     512     543     542

补充内容 (2024-1-31 21:01):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已经设置为最佳答案了,为什么悬赏金额还在我这里?要怎样给对方?求管理员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的,发给我试试,OK的话立马打款

P10输出39.2k信号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楼主为了那个高级玩具也是付出了很多。

网友B:
红外遥控可以翻翻 51开发板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楼主为了那个高级玩具也是付出了很多。

是啊,追求完美嘛。其实自己做才是最好的,可惜能力有限,搞了几天一点进展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遥控可以翻翻 51开发板的例程

早看了,花了几十块,没一个合适的,自己能力不足。

网友C:
NEC的编码么,都是现成的库,好搞,之前配过一个投影的,用stm8l 待机几年没啥压力,代码够呛能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C的编码么,都是现成的库,好搞,之前配过一个投影的,用stm8l 待机几年没啥压力,代码够呛能找到了{:019 ...

不是NEC,WowWee自创的,跟市面上的通用代码不一样。

The V2 modulation scheme is similar to the RoboSapien V1 IR Codes, but longer. The IR Carrier is 39.2kHz. Data is modulated using a space coded signal with 12 data bits (data clock is 1200Hz, but actual data rate varies depending on the data). The V1 format is only 8 data bits.

For modulating the signals yourself, the signal looks something like this:

Timing based on 1/1200 second clock (~.833ms)
Signal is normally high (idle, no IR).
Start: signal goes low for 8/1200 sec.
Data bits: for each of 12 data bits, space encoded signal depending on bit value
    Sends the most significant data bit first
    If the data bit is 0: signal goes high for 1/1200 sec, and low for 1/1200 sec.
    If the data bit is 1: signal goes high for 4/1200 sec, and low for 1/1200 sec.
When completed, signal goes high again.
No explicit stop bit. Minimal between signals is not known.
The first 4 bits (prefix nibble) indicate the robot model:

1: "0001" RoboRaptor. More Info.
2: "0010" RoboPet. More Info.
3: "0011" RoboSapien V2. See below for details.
4: "0100" RoboReptile. More Info.
5: "0101" RS Media. More Info.
6: "0110" RoboQuad. More Info.
7: "0111" RoboBoa. More Info.
F: "FFFF" Sometimes used for test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NEC,WowWee自创的,跟市面上的通用代码不一样。

The V2 modulation scheme is similar to t ...

那搞个逻辑分析仪搞吧,不然时序到底对不对都靠猜,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搞个逻辑分析仪搞吧,不然时序到底对不对都靠猜,不好搞

问题没有原装遥控,分析仪也用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没有原装遥控,分析仪也用不了啊。

那估计悬乎了,除非有人愿意帮你,并且你敢把机器人寄过去调试,要不然只能自己学习技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悬乎了,除非有人愿意帮你,并且你敢把机器人寄过去调试,要不然只能自己学习技能了 ...

试一试呗。我自己也在努力研究编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没有原装遥控,分析仪也用不了啊。

7楼不是有时序嘛,你自己写的遥控也要用逻辑分析仪测试,除非运气好一次成功,不然你也不清楚你发出去的信号到底准不准

网友:
买一个全学习的遥控,学按键就行了

网友D:
先分析出控制码格式,起码给出一个控制码,才好分析其它控制码,然后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分析出控制码格式,起码给出一个控制码,才好分析其它控制码,然后就好办了。 ...

谢谢提醒,所有已知参数我都补上了。

网友E:
你看一下官网有没有手机遥控的APP,找个有红外的手机,装个APP(类式手机遥控空调),那怕试出键值也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一下官网有没有手机遥控的APP,找个有红外的手机,装个APP(类式手机遥控空调),那怕试出键值也是好的 ...

没有,只有一代有APP,还要专用的发射头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遥控可以翻翻 51开发板的例程

有看过几个,完全看不懂啊。准备去报个编程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