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得力1552计算器走时不准下手改R8025

楼主(2022-12-05):
整天看桌子上的计算器不顺眼 时间显示总是太快 虽然不参考它的计时 但还是不顺眼 手指一挥

就是它 不顺眼

真能省事 大牌子也不过如此 线路板用的是铆接

摘了原机晶振 不显示了 装好就显示 我想 这机器能有几个晶振?我换的是工作晶振?还是这玩意儿一个晶振就够?

下次折腾它

网友:
最近8025销量大增

网友:
难不成电压不够

网友:
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
期待精度测试结果!

网友A:
最后那个闹钟可是机械的!折腾不了8025了

网友:
飞檐走壁俗称飞线

网友:
以前计算器坏了就直接扔了,楼主真是有心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闹钟可是机械的!折腾不了8025了

QUARTZ写着呢,石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UARTZ写着呢,石英的。

我看到上边有个锤子以为是机械表呢。。。

网友:
计算器还带时钟,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上边有个锤子以为是机械表呢。。。

带锤子闹铃,费电,估计电池用不了太久。

网友C:
为什么现在我感觉8025还没有电容校准精度高呢,我的石英钟是电容校准的,现在误差是一个月1秒-2秒,应该还可以调整,但是有坛友说,现在的温度还是稍快一点为好,因为晶振的特性是温度高了和低了都是加快,这样调整的稍快,等夏天变慢了可以互补,但是,我的万年历是用的8025t,一个月误差是2-3秒,不知道等夏天是不是可以互补

网友:
又见改8025,热度不减,应该不会 错

网友:
改的不错,精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闹钟可是机械的!折腾不了8025了

明明就是石英的,非得说是机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我感觉8025还没有电容校准精度高呢,我的石英钟是电容校准的,现在误差是一个月1秒-2秒,应该还 ...

以前用漆包线电容调整过,有的可以,有的不能用,还有就是很难调整到你说的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漆包线电容调整过,有的可以,有的不能用,还有就是很难调整到你说的精度 ...

几十年前的石英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0979-1-1.html

网友:
斑马线的屏幕,手一抖就报废!

网友:
8025面前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