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捡到一台联想G490旧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2-12-05):
前几天宿舍搞卫生(项目板房宿舍,5人住),某个床底角落翻出一满是尘埃污垢的笔记本,问了同宿舍的哥们,都说不知道谁的。集体宿舍来来去去的,也不知是哪个离职的舍友丢弃了的。

一番清理之后

插上电源还能开机。笔记本型号:联想G490 配置:i5-3230M,2g独显,4g内存,500g机械硬盘

里面几乎清除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机主信息,看来是故意丢弃了的。

关机拆电池,准备拆看里面看看

卸下电池后这里有两螺丝,拧下平推后盖就打开了。

里面也是很多灰。简单的清理之后

内存条插槽,支持双通道的。插了一个DDR3 4g的内存。

拆下硬盘盖,是500g的机械硬盘。
内部简单清理后,依次装回。不习惯用win7了,找IT信息部同事装个win10试试。谁知道装好win10 后,每次启动,不是蓝屏就是出现下图信息

依IT同事推断,这电脑主板和CPU太老,配置也低,不一定适合跑win10了,还是装回win7做个备用机,听听歌,看看视频。如果真想要搞,加一个内存条,在光驱位加装一个128g固态硬盘做系统盘,可以尝试尝试。我的想法是先放一边,等有空了再淘二手的内存条和固态,摩机。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卖掉吧,赚个钱搞个稍好点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是卖掉吧,赚个钱搞个稍好点的玩玩

卖掉我就不会买了。。。我不缺电脑用。其实这种老笔记本,加大内存和换固态硬盘后,一般的日常使用,看电影、听歌、上网、做个Excel、写个Word,正常办公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机器换个SSD还是可以再战几年的。

网友:
现在的学生真大方,说扔就扔 了

网友:
换I7 ,加4G内存,换SSD,再战3年没有问题

3代I7不慢的,慢的是硬盘

网友:
楼主好运气这都能捡到

网友:
赚大发了,好机器都能捡到!!

网友:
其他舍友表示以后要多打扫宿舍卫生!

网友:
这也能捡到,运气太好。

网友:
运气爆棚,笔记本都能捡到

网友:
win10可以装

网友:
这都能捡到,无语了。

网友:
勤劳的人手气挺 好,捡到的电脑看着还不 错

网友:
这本子换个SSD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目测这个配置还能应付基本需要。

网友:
赚发了啊,值个300块呢

网友:
上个月朋友送我一个联想B450,CPU还不如这个,我都把那个电脑升级了,速度杠杠的。

网友:
按理说这配置装10没问题

网友:
玩玩红警什么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