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NAND Flash内容可以还原吗?

楼主(2022-12-05):
对于NAND Flash芯片,可以使用编程器读出来它里面的内容,但是能否通过这个读出来的内容还原其中的文件系统?
芯片的图片大概如下:

其中的系统就是BootLoad、嵌入式Linux系统、加上未知的文件系统。
现在只是想知道能否还原出来?

网友:
数据恢复是可以的。
根据我看了这么多数据恢复的视频来看
数据恢复修板子换板子之后不行就是直接编程器读取底层数据,加上一系列UP主都不能说的秘密操作之后
数据就恢复了。

网友:
按你的描述应该可以的,不过如果有授权或者加密的话不一定换了Flash后一样能用

网友:
只能说比较难 但还是可以恢复部分数据 至于恢复多少看你运气还有损坏程度

楼主:
现在就是从旧的FLASH中读取了数据,写入到新的FLASH中不能运行。连启动信息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从旧的FLASH中读取了数据,写入到新的FLASH中不能运行。连启动信息都没有。 ...

先确定读写成功没有,然后看引导和启动方式,还有是否加密等...

网友:
各家的数据写入读取都不同,还是先确定原主控才好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从旧的FLASH中读取了数据,写入到新的FLASH中不能运行。连启动信息都没有。 ...

你要恢复部分数据是有希望的  但要100%恢复基本不可能 尤其是越大越难完整恢复 小文件运气好到是可能恢复

我说的是主控或者颗粒有坏的情况下  你拆颗粒恢复数据个人感觉多多少少要坏点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从旧的FLASH中读取了数据,写入到新的FLASH中不能运行。连启动信息都没有。 ...

因为闪存的坏块表不一样
编程器读取好像是有带着坏块表的模式的
比较难搞

网友:
还原不了,因为有ECC bits,这个是随机的,而且要实时更新,且有些ECC算法不公开。另外每个flash的坏块表不一样,这个是操作系统来管理的。编程器读出的是底层的原始数据,因上述原因,每次读取保存的数据都会不一样。

网友A:
不过,bootloader 可以用编程器读出,读出后再写入nand flash的第一个块,再焊在目标板上,可以进行后续的linux 系统映像导入。

楼主:
好了,已经知道结果了。放弃了,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bootloader 可以用编程器读出,读出后再写入nand flash的第一个块,再焊在目标板上,可以进行后续的l ...

我的目标不是在bootload上,后续也不想用它来折腾了。多谢指点。

网友(2024-10-23):
引用 网友A:
不过,bootloader 可以用编程器读出,读出后再写入nand flash的第一个块,再焊在目标板上,可以进行后续的l ...

确定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已经知道结果了。放弃了,不折腾了。

有种东西叫做pc-3000 flash,那玩意可以模拟各种主控的工作方式加载并恢复闪存dump的文件,问题那玩意基本一辆小鹏打底,你确定你有这么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