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琢美4000更换转子和定子后,通电不转

楼主(2022-12-05):
琢美4000,前期由于使用中出现发热、发烫、冒烟的情况。更换定子和转子。更换后通电,转子不转,无任何反应。又将原来的定子和转子装上,也不转了。这是哪儿出问题了?请大佬们指点啊!

网友:
没有图片,无法说是什么问题,如果更换的零件正常,那肯定是接线错误,这东西结构简单,很好修的
发热发烫冒烟怎么需要定子转子全部更换,一般动力下降不严重的话,很可能只是碳刷和整流子的问题

网友A:
我的琢美3000,据说定子线圈容易因震动折断,所以提前打胶固定了。
楼主的看来是使用比较频繁吧?是不是碳刷问题?

网友:
仔细看线圈是不是断了

网友:
万用表先测测线圈

网友:
买把新的,旧的放咸鱼。

网友:
我的4000用着就冒烟起火了,定子烧糊了转子没事,找不到到定子换,110v的

网友:
没图没真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琢美3000,据说定子线圈容易因震动折断,所以提前打胶固定了。
楼主的看来是使用比较频繁吧?是不是碳 ...

我昨天刚打胶,现在还有等待凝固中。

网友:
问下楼主,琢美的磨机切割1.5mm铁板怎么样?

网友:
定子和转子是串联的,相当于一根线,量通断就行了,从电源线开始

网友:
琢美不靠谱,还卖那么贵,在京东买过琢美3000,30天包换新服务,一个月坏了3次,质量真是不行

网友:
看看线路接线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