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改TL494芯片电动车充电器为可调电源在0v时开机瞬间有输出?(已修复)

楼主(2022-12-05):
自改TL494芯片电动车充电器为可调电源在0v时开机瞬间有输出?
在损坏几个小电器后偶然间发现在0v时电源开机瞬间有输出(连续开关几次发现不一样),(但在上面加装的表上看不到,用万用表测输出端看到的,大约2秒内回归0v)
今天又研究了一下,还是没找到问题在哪?
1、去掉12v外置电源,没有输出,说明内部线圈、启动电阻啥的处理正确
2、换494依旧,排除集成块
3、能回0v,说明可调电阻没问题
4、按说开机瞬间测试8脚和11脚有无脉冲输出也能排除494的问题,万用表上个此功能档位,但没试过,示波器没有
猜测最大问题在集成块外围元件上,但由于知识有限,故画出图,请教大家。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今天修复了。
我今天仔细看了下用手机录的开关机过程的录像,发现在开机和关机瞬间都有升高现象,并且不一样,可能与间隔时间长短有关。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1阶段:去掉12v外置电源后没有输出,说明启动电阻、变压器没问题,换494无效,排除集成块的问题
第2阶段:根据坛友的建议,把4脚的原有电容(47u/50v)去掉,在上面100k电阻上并电容,最后加大到10u还是有输出
第3阶段:参考多个电路,感觉3脚的电解电容(10u/25v)是多余的,也不知道原设计者咋想的,尝试去掉一切正常了。
如果要是有示波器,或许就好判断了,努力争取买一个。

网友:
494电源采用自激启动决定了开机必定会有输出。即便拆下494,也是有输出的。

网友:
是不启动电路没拆除,不懂乱猜的

网友:
输出并一个电阻,吸收掉这部分电能.
或者串一个开关,延时偷出!

网友A:
4脚的电容一般是接到+5V,软启动,你的这个电源怎么电容接地啦??????????

网友:
点进来学 习一下,还没改过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的电容一般是接到+5V,软启动,你的这个电源怎么电容接地啦??????????

我也感觉是有类似电容的问题,是个充电过程,因为2秒后恢复,再就是三极管之类的稳定性不好。你用过万用表上的频率功能吗?你有示波器吗?我看了下我画的图没画错,估计是设计不合理,
谢谢指点,我试一试。

网友:
加一个接触器就好了,楼主

网友:
楼主看看实物,如果是接地的话,与大部分设计是不同的。

网友:
很高深 学习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有可能将来用得上。

网友:
参考哪个资料改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楼主改好后回来说明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自己改了一个明伟,到是没有遇到奇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有类似电容的问题,是个充电过程,因为2秒后恢复,再就是三极管之类的稳定性不好。你用过万用表 ...

自激启动的两个300K电阻也要拆掉

楼主:
回复各位:我先用4.7u改动的,仍有输出,我又用10u的改动,但仍有输出,不过比最初的到10v相比,现在到2v多,我估计或还有隐藏问题,每次数值也不一样,都是先升高再降低。我家里还有块闲置的494电动车充电器的板子,今天看了下是直接用10k到地(板子因为变压器用热熔胶固定,导致引脚开焊,烧掉了开关管和基极电阻,我用1欧的代替,管子用13007代,空载有输出,不知能否长期工作?没进一步研究),这个为啥这样的设计呀?困惑
另外猜想,是不是我的可调电阻有问题?是不是需要直接短路到地测试一下?

被我搞的快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激启动的两个300K电阻也要拆掉

谢谢回复,已经去掉了

网友:
改输出0V应该要加辅助电源吧,貌似楼主照片里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