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解维修电池漏油导致摇杆失灵的罗技f710无线手柄

楼主(2022-12-05):
这个手柄是当年为了玩实况足球买的,,手感一流,开极品飞车也不错,2种模式工作同时支持传统手柄模式(模拟和数字),也支持Xbox模式。罪魁祸首是小米彩虹电池,说的不漏液呢。手柄使用问题不大一连接左边摇杆就导向左侧无法向右移动能上下移动。

手柄外形

从后面打开,电路板摇杆位置明显氧化

大致清理了一下,感觉不是很妙,估计麻烦。
果然不行,难道摇杆坏了?,网上搜了下,这摇杆还分还多ps的Xbox的还分几代几代,估计编码器阻值会不一样,我这个也不知道呀,买不到相同配件,看了下焊点因该差不多,管他呢不贵随便买一个试试,但在那之前要试下摇杆是否真的坏了,。那就左右互换吧

拆下,两边摇杆,试了下摇杆阻值,两个都不一样,唉年代久远估计里面都氧化了,喷了酒精清洗里面还是无法准确测定,因为每个方向打满阻值都不一样,唉没修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焊回去,居然问题一样,另一边也能正常说明摇杆本身是好的,管他什么阻值,摇杆本身就这样
一定是那里有氧化断点

先加焊一遍小板

发现这个焊点到下一点之间存在阻值,试了另一边相同两个点之间没有阻值,心中暗喜估计就是这里了,看着明明没有断却不知道怎么存在阻值。

刮开黑色氧化物,给了一坨锡,周围都清理一次,该刮的刮开,该补锡的补锡,就这样试下,果然好了。

把没做完的做完

完工,这个用处可不只是游戏哦,罗技的APP可以把手柄模拟成键盘鼠标用,摇杆控制鼠标移动,按键映射成键盘按键,看电影用来当做遥控使用不是一般的爽。

网友:
我的还在服役中,就是导电胶不好配

网友:
不错,据韩修好了

网友:
手柄看着不 错,清理维修手艺也挺好

网友:
厉害,恭喜~!维修成功

网友:
有一个北通的,挺好用的。

网友:
尽量减少吃完饭就用这个玩游戏,不然手上的油污钻进去,坏的快

网友:
有个PS4的蓝牙,当初玩win10极品飞车买的,后来就没后来了。唉,天朝人想玩个游戏都难

网友:
洗板水清洗下, 喷上三防漆, 手汗也是一大杀手

网友:
电池漏液真的害了不少好东西啊!

网友:
恭喜~!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