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正浩汽车电瓶智能养护器:EcoFlow efa001

楼主(2022-12-05):
一个可有可无鸡肋产品,网上看这型号拆解非常少,发现这个品牌主板相对其他品牌比较顺眼就买一个玩玩,这玩意实用性不如普通220v to 12v充电器

以为是超声波焊接,结果是卡扣,内心纠结了半天到手还没半小时要不要破坏性拆解。

上面有一个gd32e230 arm处理器
电源管理应该是下方的  southchip sc8802qder
介绍

SC8802是一个同步4管双向升降压充放电控制器。不管输入电压是低于,高于或者等于电池组电压,它都可以对电池组实现充电管理,包括涓流,恒流,恒压阶段和满充指示。当系统需要从电池组放电时,SC8802能够反向输出所需电压,可输出低于,高于或者等于电池组电压值。SC8802拥有超宽范围输入输出电压。它可支持从2.7V到30V的应用范围,满足客户从1节到6节锂电池的不同需求。SC8802同时采用业界领先的10V驱动器电压,充分利用外置功率管以达到最高的转换效率。SC8802采用电流模式控制升压,降压或者升降压,并可用外部电阻调节开关频率, 电池电压设置值以及输入输出限流值,最大限度地在满足不同应用需求的同时简化设计。SC8802支持双向输出,通过DIR管脚即可轻松控制工作方向。它同时支持包括输入限流,输出限流,动态输入功率调节,内部最高电流限流,输出过压保护,短路保护以及过温保护等一系列保护功能以确保系统能适应各种异常情况。SC8802采用32脚4x4 QFN 封装。SC8802拥有强悍的输出能力,可通过外围电路进行灵活的系统设计,提高系统的热性能。
功能
●  升降压充电管理控制(涓流,恒流CC,恒压CV和满充指示),可支持1至6节锂电池充电
●  反向升降压放电输出

●  反向放电输出电压可支持PWM信号动态调节
●  支持输入输出端口分别限流(CC模式) ,电阻设置限流值
●  输入/输出限流值可支持PWM信号动态调节
●  超宽输入电压:2.7V ~ 36V (40V耐压)
●  超宽反向输出电压:2.7V ~ 36V
●  外置功率管,集成10V,2A功率管栅极驱动
●  高效率升降压操作
●  开关频率可调:200kHz至600kHz
●  内置电感电流限流
●  可调节输入输出电流限流,双边输出短路保护 ,欠压保护,过压保护,过温保护
●  4x4 QFN-32 封装

应用
●  移动电源
●  USB Hub
●  智能USB插座
●  USB电源传输
●  车充
●  工业应用

想用这东西给汽车电瓶充电不是太划算,首先要花大几千买一个移动电源,汽车电瓶按60ah 720wh算, 这玩意充电效率80% 移动充电电源效率90%  充满大概需要720/0.8/0.9=1kwh电量 至少1.2kwh 1.5kwh移动电源才够用。 只适合轻微亏电刚好带了有点移动电源救援一下

更新 2022年12月7日 测试发现电瓶夹两端可以长期接备用电瓶,不会反向漏电

这玩意使用场合就是通过上图这类户外移动电源自带点烟口给汽车电瓶补电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有看懂,到底是养护电瓶的还从电瓶取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有看懂,到底是养护电瓶的还从电瓶取电的?

户外移动电源都有一个12v点烟口可以输出12v电(准确说13.8v),主要给随车12v打气泵吸尘器供电,这玩意功能就是通过点烟口给车上12v/24v小电瓶充电。
也可以通俗理解为用此装置一块电瓶给另外一块电瓶充电(为什么不直接并联,因为压差大电流大中间导线容易过热燃烧,压差小又不会充电,那么就需要自动升降压装置提供稳定电压电流,加上不能过充,防反接,12v 24v切换所以也需要单片机控制)
昨晚测试两个锂电池充电 输入7a 输出略低点,如果输出没反灌电流,作为汽车改装双电池停车监控系统,这种产品还是有一定使用场合

网友B:
关心的是输出电流,给汽车电瓶充电的输出电流,能接220V交流电给汽车电瓶充电不?

网友:
有这个充电器,是方便一点,就是费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心的是输出电流,给汽车电瓶充电的输出电流,能接220V交流电给汽车电瓶充电不? ...

这玩意本质上就是一个升降压一体dc dc模块,不支持220v输入

网友:
直接插在车上的点烟器上,然后经过这个充电器,直接给电池充电; 这样就有用不完的电了

网友:
户外电源车充口一般最大就10A左右电流,直接搭电瓶瞬间就保护了,这玩意就是搭电瓶的时候让户外电源输出那里电流不超过最大电流,稳定最大电流输出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接备用电瓶,车辆启动的时候给它充电,熄火带车载的其他设备,近三百多的价格,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可不可以接备用电瓶,车辆启动的时候给它充电,熄火带车载的其他设备,近三百多的价格,有点贵啊 ...

完全可以,我就是这么用的,因为这个没有反向漏电电流非常适合这类应用场合,唯一缺点电流较小,充电电流只有6a,相当于车辆启动一小时才能充入6ah电量, 如果每天开车时间比较短 耗电量较大这个也不适用。

直接闲鱼买全新150

建议使用前测试负载功耗,例如我给行车记录器供电,在点烟器后面测得十小时耗电24wh, 一天耗电量至少24/10x24=57.6wh 车充有转换效率 算70wh
而在车上开车一小时 充电量理想状态就是6.2 x12v=74.4wh  算上效率只能说满打满算平衡。 经常开的少就可能电池亏电。如果需求电流较大 建议淘宝搜 房车dc dc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我就是这么用的,因为这个没有反向漏电电流非常适合这类应用场合,唯一缺点电流较小,充电电流 ...

哈哈哈  谢谢回复,受教了

网友:
能输出6A的电流也不错了。

网友:
要有备用 的电瓶才能使用

网友:
我以前也用这种方式  后来换为OBD口+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2024-03-03):
做工不错,回来去咸鱼看看,用处大不大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