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另类更换Bose SoundLink Mini II蓝牙音响电池并刷机

楼主(2022-12-05):
朋友的Bose SoundLink Mini II小蓝牙音响出现了插充电器红灯闪烁不开机的问题(不插充电器没反应),在网上搜一下,多数认为是电池锁死或没电了,需要换电池,如果换完电池还是如此,则需要刷新固件。据此判断:电池没电的可能性大,这款机器的旧固件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电池没电后,会导致机器锁机。BOSE的一代电池是直接安装的(跟照相机电池的安装方式差不多),而二代电池是焊接到板子上的,需要全部拆开前后面板,才可以拿出电路板,拆机后会影响前后面板的美观,为此,研究出新的换电池方法,不用拆面板,现与大家分享。

这是今天的主角——Bose SoundLink Mini II蓝牙音响。

这是背面面板。

这是侧面的接口:micro充电口和3.5mm音频输入口。

这是底部,橡胶垫及与底座的接口。

这是底座。

这是底座与充电线的micro接口。

底座的底部。

扒开底部的橡胶垫,不要太用力,有一处是固定的。

拆掉4只T8螺丝,从一端翘起电池。可以看到电池是经过4根排线焊到板子上的。按照正常拆机程序,应该继续拆前后面板(粘的,很容易变形),最后才能拿出板子,进行电池排线的焊接、更换电池。

通过测量,已没有电压,直接剪断电池排线,留大约1厘米的排线,去掉2mm排线保护胶套,露出芯线,分别上锡,与新电池排线一一对应焊接好,切记:焊接时勿短路!做好绝缘,装回电池。

这是新旧电池对比。旧电池的排线被我剪掉了,新电池的排线是自带的。

依然红灯闪烁。下步就是刷机:上BOSE官网http://btu.bose.com/,先安装一个软件BoseUpdaterInstaller_7.1.6.5134-zh.exe(选择的时候选择CHINA),音响与电脑连接后,他会识别出Bose SoundLink Mini II蓝牙音响。

出现这个画面后,分别按A、D、V、上、下。就出现了下图的画面。

点击绿杠,开始刷机,直到进度条变成100%。
如果还是红灯闪烁开不了机,按住音响中间带三个圆点的按键15秒以上,重置成功。

小音响又获新生。

网友A:
电池组里面是啥电池,可以单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组里面是啥电池,可以单独换吗?

两只18650串联,里面灌的胶,不好拆。

网友:
音响又获新生

网友:
谢谢,也升级一下,之前没留意还可以升级

网友:
不拆面板就太强了,学习一下,赞。

网友:
我今天下午也弄了一个,电池换完电芯,一装上电池就自动保护,充电依然是红灯,接电脑上也没有显示让我升级,估计是主板程序错误,难道就只有换主板这一条路了吗?

网友B:
显示这个,依然是红灯

网友:
原来这个可以升级的啊,回家接上电脑试一下看看。之前有条排线产生共振与杂音拆过一次机,把主板都拆出来了,一直以为有故障,后来发现排线问题,重新用两面胶固定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这个,依然是红灯

这一步应该是让你把蓝牙音箱用USB线与电脑相连接。电脑是自动识别的。

网友:
看了BOSE不希望用户自己换电池。

网友:
ADV上下这个技巧很实用哇

网友:
给电池加密的  都不是好商家  有这点钱还不如实惠让利给消费者

网友:
有一个同款的,正好学习一下,估计以后用得上,由其是刷机部分,不说还真是不知道,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不让换电池说成是为了安全,实则....

网友:
一代换电很简单,而且网上有兼容电池,价格便宜很多。

网友(2023-01-04):
看到有人换电池没搞定,还是数码厉害,在这找到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