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普联企业级TL-WVR1200G路由器

楼主(2022-12-05):
昨天拆个华为的老光纤路由,大伙都说渣,那今天拆个普联的,大伙再给瞧瞧,反正都是别人给的,渣的扔了,好的留下
所谓企业级,就是把家用的朔料壳换成了铁壳,把电源也整合到一起后,价格实现了几级跳……
不知道为什么天线有2种,莫非被商家掉包了?

后面经拆开后,发现这孔没什么卵用

处子之身还在

看来还很年轻,去年的

拆开发现里面空间很大,散热效果肯定好

电源也很简单

主板就这样将就着看看,不细拆了,因为是好的免得拆废了

这个散热器不知道用的什么新材料,反正不是合金的了,真会省

好了,展示到此,搜了一下,这货貌似不便宜,可以留着用用,就不扔垃圾拉啦

网友:
散热器是陶瓷的!

网友:
  这货质量真不错  电源前后电感

  无线 带放大 过滤

网友:
看着比家用普通的还是好些。

网友A:
带外置功放,相对家用产品来说良心多了...

网友:
价格上去了,有些东东也不需要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外置功放,相对家用产品来说良心多了...

作家用的话,是不是电费有点伤人

网友:
企业级就是稳定,但电费上去了

网友:
做工比家用的好太多了。

网友:
企业级是不错,耗电也不是太多。就是价格那时高了点。

网友:
拆开看的确比家用的做工要好一些,发热量不会太大

网友:
企业级主要贵在固件,固件会比家用的好用一些,那个孔位是防盗锁的,企业有些桌椅会带有一个防盗拉线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也用这牌子的家用路由器质量还可以一直很稳定。

网友:
这种做工其实很普通,只能算入门小型企业路由器。你可以看看H3C、锐捷等的同档次路由,做工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其实企业级和家用最大的区别在于带机量、稳定性上。

网友:
这个价格很贵吧

网友:
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B:
什么企业用上这样的路由只怕会倒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企业用上这样的路由只怕会倒闭吧

这么神?这就是别人倒闭后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