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好用的电磨

楼主(2022-12-05):
(图片)

网友A:
那个夹头多少钱入的?

网友:
前面刻的字不均匀,会不会影响动平衡?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分享。

网友:
这夹头质量不错

网友:
夹头有连接吗

网友:
手艺不 错,夹头挺漂 亮

网友:
er夹头
紫薯布丁

网友:
夹头确实不错。

网友B:
转速太低,同轴度难保证,输出轴太细2.3mm。稍微吃力就不同心了。我以前做过775电机的都不行。直接买掉磨吧

网友:
夹头多少钱买的?

网友:
夹头我要了

网友C:
夹个螺旋桨应该会飞上天。

网友:
夹头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夹头多少钱入的?

单单延长杆主轴1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低,同轴度难保证,输出轴太细2.3mm。稍微吃力就不同心了。我以前做过775电机的都不行。直接买掉磨吧 ...

同轴度真的可以,电机还是有点扭矩的,我只是用来打磨切割,简单的开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个螺旋桨应该会飞上天。

电机线径很细,转速上不去,当然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低,同轴度难保证,输出轴太细2.3mm。稍微吃力就不同心了。我以前做过775电机的都不行。直接买掉磨吧 ...

我也做过,抖,主要同轴度不行,能想法加个轴承就好了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 记得应该是775电机 输出轴很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6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