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万和JSQ20-10ET36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2-12-05):
这个机器呢?通电不启动风扇就会自己慢速的转发出嗡嗡的响声。一开始以为是电容坏了,把电容拆下来一测,容量确实不足。换了以后通电还是在慢速的转。那就查一下也没报错嘛,毕竟只通电没开机也不会报错。网上就有人说,可能是控制风扇的可控硅坏了。这个风扇有霍尔,还有一个。电源线两套线上去的。然后查到了那个可控硅是。z0409mf。两端测量了一下,好像又还好,然后就把这个主板拿出来,把这个胶撬了半天撬出来发现了一个问题。封胶确实站得很死,但是。居然还有没凝固的。然后那个白色的芯片那儿第5角,好像有水气一样,看到那个上面焊接的地方焊锡开了,但是下面焊盘又没有连通。等于那个角在下面悬空的。然后那里。像是进了水,然后搞到电阻那边连电了。把那个地方重新加热,焊了一下刮干净,然后换了一个双向可控硅,那个红圈那个地方就是个黑色的,就是可控硅。但是吧,可控硅应该没有坏。还是那个地方串了电。装好再通电,那个风扇就不转了,然后正常使用。这个热水器一开始是进水传感器坏了,然后这个风扇坏了,电容容量也不足了。好像这个问题挺多的。

网友A:
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不可能都坏吧?

网友:
图片太胡了,这个需要查一下光耦

网友B:
文章没看懂,图片也没猜透。唉,修好了就好

网友C:
我家的也是,待机下风扇嗡嗡响,后来换了一个可控硅不响了,怀疑是可控硅漏电

网友:
那个铜管水箱竟然没镀锡?

网友:
万和的质量这几年才好一些,之前的产品真的是一陀翔 ,保修还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也是,待机下风扇嗡嗡响,后来换了一个可控硅不响了,怀疑是可控硅漏电 ...

我发现是可控硅漏电,控制端漏所以才慢速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不可能都坏吧?

应该什么都没坏,就是光耦可能漏电了,是因为水汽在封胶里散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章没看懂,图片也没猜透。唉,修好了就好

红圈白色的控制下面红圈黑色的双向可控硅启动风扇,插电不开机状态下,白色那个已经有电了,然后背面针脚有水,漏电到了100欧电阻,触发了可控硅启动风扇慢速转

网友D:
风机霍尔坏了,一般都是这个毛病,一个绿色的小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机霍尔坏了,一般都是这个毛病,一个绿色的小电路板

没有,没坏,霍尔坏,不是插电不开机就转。

网友:
8年还没有到,就出现问题。

网友:
这毛病也能让你找到,水平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曾经买过一台,打一次雷坏一次,E型变压器烧坏,然后再也不不买万和了,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买过一台,打一次雷坏一次,E型变压器烧坏,然后再也不不买万和了,垃圾。 ...

以前给我堂哥修过一个被雷打坏的电动晾衣架,坏哪?一测啥原件都没事,就不通电,最后怀疑,变压器烧了。一查,断路,靠变压器供电呢,还不是开关变压器,雷能打断那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