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135表头更换不同积分电容的比例读数对比

楼主(2022-12-05):
网友说,7135检验积分电容性能比较好用!试了一下,确实比例读数很难达到7129的水平!7129很容易做到9998-10000字,7135我试了十几个电容最好也就是9992。

网友:
CBB的电容居然比想象中的要好!~~~~~

网友:
手边还有两个7135方案的电流表表头,玩不转,有大神收吗

网友:
我觉得这个表现,其实和A/D芯片本身也有关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怪不得成品表头大多是用CBB电容,看来是有原因的

网友:
好像听说大体积的CBB比较好,  但在楼主这里体现不出来

网友:
一排电阻标准

网友:
那几个wima明显不适合,不要用mks,要用mkp。也没必要太大的,还要考虑漏电。

网友:
那么多测试啊,辛苦了

网友:
亻尔  者阝 王元  各  禾中  电容了,我 去卩连 禾只 分电容是什么都不 矢囗  道

网友(2023-01-20):
胜利VC86e换积分电容怎么样

网友A:
积分电容的要求就是漏电小介质吸收小,在现有常见的电容介质材料中pp聚丙烯是体积价格性能适合的首选。聚四氟乙烯的性能更好但价格体积都很难接受,有些np0/c0g也很好但要看厂家具体的介质材料。只有pp是容易选择的,pp电容国产代号是cbb,国外代号是mkp。在cbb/mkp里选择大厂的一般都不错。楼主测试的里面最好的asc是美国的电容老厂,现在被收购了,但产品品质是公认的。两个国产电容耐压高,介质厚的更好,是因为材料一样的情况下电场强度更低。但最主要的还是要看材料。asc的体积比有些杂牌的mkp体积耐压还低但性能更好。几个红wima都不是mkp性能不佳也就意料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容的要求就是漏电小介质吸收小,在现有常见的电容介质材料中pp聚丙烯是体积价格性能适合的首选。聚四 ...

差不多,我觉得CBB足够了,体积性价比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我觉得CBB足够了,体积性价比都可以

我帖子中一直尽量回避推荐具体厂家型号。这次破个例,你可以试试厦门法拉的cbb62。测试时的基准大约1v左右,差太多可能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B:
感觉老台表中的7135还是很过硬,另外可以把电容增大为1UF试试,可能直接四个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老台表中的7135还是很过硬,另外可以把电容增大为1UF试试,可能直接四个9 ...

这就异想天开了

网友(2023-06-04):
测试的国产无标cbb就是那些最便宜的的高耐压cbb吗?

网友:
都是高品质电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