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 Chromebook 13 G1 安装 Windows 系统的 EUFI Bios Rom

楼主(2022-12-05):
(置顶) 拆後蓋时,脚墊下面隐藏著5根螺丝,必
            须拆除,方能成功拆下後殼 。
应坛友的要求,
HP Chromebook 13 G1
安装 Windows 系统的 EUFI Bios Rom
统一发在这里
HP Chromebook 13 G1 EUFI Bios ROM 百度盘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yQfjhcBRFYRS9C5ZIzAuA?pwd=e75q
提取码:e75q
请自行校验下载后的 16 M ROM 文件的 SHA1,是否正确,以避免将机子刷成砖
添加上传了触摸板…等 windows 驱动.

补充内容 (2024-11-23 07:37):
补发 HP Chromebook13 G1 最新版Bios固件下载网址( 2024.09.14 固件) https://www.mrchromebox.tech/fil ... omebox_20240914.rom

楼主:
补充一下,
这个 Bios Rom 是 2021年的,
不是最新版本的,
2022 最新版本的 Rom,
需要爬梯子,才能取得,
我这里爬梯子很困难,
目前我尚未取得。

网友A:
是否正确,以避免将机子刷成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正确,以避免将机子刷成砖?

我上传的 Rom 是校验过的,
绝对正确,刷后必然可以正常开机。
是怕你们下载后的 Rom 文件,
和我上传的 Rom 不一样,
所以特意提醒你们一下,
用SHA1软件校验一下,
比较保险。

网友B:
上次看到有卖300元的还是很便宜的,,被动散热,,性能对于windows还是差点。。就屏幕不错还有金属外壳。chromebook还是不错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看到有卖300元的还是很便宜的,,被动散热,,性能对于windows还是差点。。就屏幕不错还有金属外壳。ch ...

闲鱼很多便宜货,
我不敢买,
还是买坛友的靠谱些,
虽然价格有贵一点。

网友B:
我已经坏了一个,,无法恢复chromebook。。有办法吗,,进不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坏了一个,,无法恢复chromebook。。有办法吗,,进不了系统。

你这个坏机子,
刷过 EUFI Bios 吗 ?
系统坏了后,
还能进Bios吗 ?

网友B:
chromebook有bios吗,,只能看到用usb更新修复系统页面啊。我的是联想10e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omebook有bios吗,,只能看到用usb更新修复系统页面啊。我的是联想10e

有救,
需要爬梯子,
去谷歌官方商店( Play store ),
下载 “恢复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omebook有bios吗,,只能看到用usb更新修复系统页面啊。我的是联想10e

https://zhuanlan.zhihu.com/p/102896338?utm_id=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救,
需要爬梯子,
去谷歌官方商店( Play store ),

没用啊。。机器刷不进系统啊。。问题出现几次,没搞,,提前把可以支持Windows的BIOS刷进去就好了,也可能是机器固态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啊。。机器刷不进系统啊。。问题出现几次,没搞,,提前把可以支持Windows的BIOS刷进去就好了,也可 ...

最坏情况,
你可以拆机,
拆开CPU散热片后,
底下有个华邦16M Bios Rom 芯片,
拆下来用编程器,
直接刷入我上传的EUFI Bios Rom.

网友B:
BIOS芯片是8脚的吗,,我的是联想10e

网友:
恢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是8脚的吗,,我的是联想10e

抱歉,
我以为你的机子也是 HP的,
联想的 Chromebook 我沒有呀 ,
所以不知道它的Bios 芯片是如何呀 !

网友:
哦,谢谢。。上次有机会赌机器没拿下。。不然能修复一下。。

网友:
这个rom是怎么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这个 Bios Rom 是 2021年的,
不是最新版本的,

这个驱动是我从coolstar的github上找到的 压缩包里是两个驱动 这两个驱动不知道哪个是  你试试 看能否解决声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本刷ROM 需不需解锁BIOS防写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