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网友校准一下FLUKE福禄克101万用表

楼主(2022-12-05):
网上能查到的校准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校准直流电压4.5V即可!只校准一个点,看来其它要看硬件体质了!总体来说,这表就是小巧,性能方面马马虎虎,速度一般,通断档比较慢,精度凑合还不错的程度吧。
校准方法:开机后,背面电池仓内短接S4按键位置,听到嘀一声后,松开进入校准,转到直流电压档,输入4.5V电压,按一下hold键,等待三秒左右校准完成,关机重启!由于校准按键在电池仓内部,所以,需要外接电源供电!

补充一下,网传的一份101校准资料(目测是个人做的资料),只校准了直流4.5V,我又尝试校准了交流4.5V  电容100uf。都可以通过校准。

网友A:
只校dcv不全。dcmv,acv, cap都需要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校dcv不全。dcmv,acv, cap都需要校

101的校准手册一直找不到,官网和百度也找不到,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个小表还是不错的,精度不错,遗憾的是没有背撑,没有背光,没有电流档,福禄克的低端入门级的定位定得相当精准啊,然后一步一步暗示你购买更高一级的表,最后入289才算完,福禄克就没有一款全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校dcv不全。dcmv,acv, cap都需要校

不奇怪,福禄克低端表大部分校准都很简单!校准点很少!

网友:
这个表用着很不错,耐造,还不算太贵

网友:
这块表大小挺合适的,可以放在口袋里面了。

网友:
号外号外!楼主免费帮大家校准万用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奇怪,福禄克低端表大部分校准都很简单!校准点很少!

我没什么奇怪的,我是说你没校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的校准手册一直找不到,官网和百度也找不到,

和17b+基本一样,校准值改4500字,电容是1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个小表还是不错的,精度不错,遗憾的是没有背撑,没有背光,没有电流档,福禄克的低端入门级 ...

同样是小表,黄皮101和众仪ZT109都有,用久了之后还是更喜欢玩具厂的ZT109,0660外挂基准温漂也不大,

楼主:
纠正一个问题,校准最好别用可调电源供电,我发现电容档用可调电源和用电池供电,100μF读数会有接近1μF的差别。会影响校准精度。

楼主:
这表有个比较严重的bug,测量交流电压读数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来回摆动,应该不是个例,应该是设计缺陷或者某些批次问题。我手里全新101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英文商标的那种,偶尔也会校准一下DCV

网友D:
软件校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校dcv不全。dcmv,acv, cap都需要校

101 也有 dcmv 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1 也有 dcmv 校准吗?

都没这个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校准的?

是的,软件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01 也有 dcmv 校准吗?

我也没全校过,我在改表后校准的是acv。dcmv是基础档,是否需要和dcv分别校主要看设计时分压电阻网络部分。有的表要求全校,有的表可以部分校准,看软件,后者有的档位有顺序,有的是独立,这个手册没有明确写的话也可以试出来,我当时只重新校准acv,因为是101关联顺序上最后1环所以我也不知道101的软件具体怎么设定。手册是参考不一定要尽信,比如17b的。我的101在朋友那,等哪天回来了我试试。手机上有这么张旧图但我找不到哪儿下的了,可能是以前改表重新校准时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全校过,我在改表后校准的是acv。dcmv是基础档,是否需要和dcv分别校主要看设计时分压电阻网络部分 ...

想想在哪看到的,低端表一般也就DC  AC  CAP 啥的就完了,101和15/17B+据说一样的主控,校准应该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