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红色闪光警示灯的内部构造

楼主(2022-12-05):
图中为我们经常在街边见到的闪光警示灯,用于提示障碍物。这种灯为太阳能供电,机内带有充电电池以储存电能。因为电池电量较小,故闪光闪的也比较急促以节约电能。

警示灯外观如图,上面黑色的一块就是太阳能电池板:

太阳能电池板特写,上面留下了胶水痕迹,可见出厂的时候装配工序较为粗糙:

附近找到一枚盖子掉了的警示灯,看看内部构造(注:绝对不是我拆的):

图为灯罩内部,可以看到太阳能板的接线端子:

去掉灯罩,可见电池和灯板,灯板上2根线接太阳能,余下2线接充电电池,做工较为粗糙,小厂的风范:

电池为600mAh镍氢电池:

灯板上3颗高亮草帽LED,歪歪扭扭的:

这种PCB是单层玻璃纤维板,透明度较高,能看到板子反面线路走线,大致原理为8脚芯片配合电感升压,芯片负责振荡与控制(环境有光时不亮):

我找到另一个被风吹开的警示灯,该机采用贴片LED和贴片电感,比上一款高级一点,其实原理都是相同的:

芯片为无字芯片,从原理上看,该芯片起4个作用,:
1.接收太阳能板的电能,然后通过芯片调压限流给电池充电(不知是傻充还是智能充),在规定时间内充满
2.高频振荡,通过电感对电池1.2V的电压进行升压以驱动LED
3.控制LED周期性的闪亮与熄灭,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耗完电池电量
4.通过太阳能电池板接收环境光获得电压信号,控制灯的充电状态与工作状态之间的切换
这样看来,小小的8脚芯片功能真的强大,佩服我们的科技!

网友A:
没看到光感

网友:
白天不亮晚上量,基本上能够亮一个晚上,挺耐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光感

太阳能板就是,太阳能板电压低了,然后就自动点亮

网友:
镍氢的不错,没有锂电娇贵,耐造腾。

网友:
这个是电网用的吧

网友:
1.2v的镍氢电池

网友:
做工粗糙,不过本身也差不多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B:
见过太阳能芯片的,但是没找到爆闪太阳能芯片的,想找个装电动车尾箱上。

网友:
工地的围墙吗?被风吹开的, 哈哈, 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那味了

网友:
看此做工粗糙,简单,基本算是一次性产品了。

网友:
安防基本都做工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太阳能芯片的,但是没找到爆闪太阳能芯片的,想找个装电动车尾箱上。 ...

你可以找下裕芯的YX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