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夏普EL-506H科学计算器拆解及更换偏振膜

楼主(2022-12-05):
这个计算器是好几个月前在狗市淘的,字迹显示暗淡,不知是液晶漏液还是偏振膜老化,后来拆了个废旧血糖仪屏幕的偏振膜放到计算器屏幕上比划了一下,字迹变得清晰了,那就是偏振膜老化了,网上淘了一张偏振膜,今天拆开尝试更换一下,少废话上图:

日本原装正品,皮毛不错,这也是比较经典的一款科学计算器了。

字符显示暗淡。

用废旧血糖仪屏幕拆下的偏振膜比划了一下,验证了是偏振膜的问题。

后盖很容易打开,也是为了方便更换电池,就两颗螺丝固定,四周卡扣很浅,用指甲很容易打开。

有知道这个可调电阻干啥用的么?是调节屏幕对比度的吗?

硬封的芯片,后来正品也是一水的牛屎了。

电池仓。

拧下八颗主板固定螺丝就能取下主板。

按键特写,几乎看不出磨损,所有按键都好用。

液晶屏能看出用导电橡胶条与主板连接,感觉比斑马纸靠谱。

幸亏通电试了一下,发现偏振膜不像一般的液晶屏是与液晶玻璃直接贴合的,这个计算器保护屏幕那个塑料片兼顾偏振膜作用,
这下反而更易于更换了,照着原来的剪就好了,否则又要除胶又要啥的太麻烦。

更换后效果很好,可惜买的偏振膜是用于更换那种和屏幕直接贴合的,比原偏振膜薄了将近一半,对屏幕的保护作用比原来的差不少,好在有保护套,屏幕不易损坏。
谢谢观赏!

网友:
品相真好,值得收藏

网友A:
同样型号的也有一台,这个计算器非常省电,就是速度慢了点。

网友:
不错啊,竟然 不是牛尿芯片啊。

网友:
这个是日本原装的

网友:
这个不能双行显示,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以前的计算器偏振膜是不粘的

网友:
感觉这个和EL-506P的功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以后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型号的也有一台,这个计算器非常省电,就是速度慢了点。

调整可调电阻可以改变运行速度。

网友:
这种很古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可调电阻可以改变运行速度。

真的假的?物理超频?

楼主:
这个不算啥手艺了,照着原来的剪一个相同形状的就好了,和论坛能芯片级维修的大神完全比不了。

网友:
很有些年头了啊

网友:
当年上学时用的
经典型号
用了4年多

网友:
这种计算器很省电

网友:
原偏振膜薄不动,直接一片薄的覆盖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成色真不是一般的好,非常怀念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