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微pe安装win11遇到的问题请教各位解答一下

楼主(2022-12-05):
安装win11,在微软官网下载了一个家庭版的iso镜像文件,因为用微pe无法安装,于是又在MSDN下载了一个win11专业版,然后用微pe安装成功,但是官网下载的家庭版用大白菜、深度pe、杏雨梨云可以成功安装,大家看看下面的几张图,分析分析,为什么用微pe不能安装这个官网的家庭版ISO文件,但是用大白菜 深度  杏雨梨云却可以安装。因为大白菜 深度捆绑有第三方的软件,没有用微pe安装系统来的干净,所以想一直使用微pe来进行系统的安装,现在碰到这个问题搞不明白是什么情况,导致不能用微pe安装这个家庭版的iso,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进pe装 其实只要那个win文件就行了,你那个家庭版不能装要不是下的文件损坏,要不就是微软搞的新式打包封装,可以用解压软解出来看看

网友:
把WIM文件提取了再来试

网友:
你可以试试,
新版的 winNTsetup 5.3,
看看是不是老版的问题。

楼主:
专业版用虚拟光驱装载出来是这个样子,感觉很正常
家庭版装载出来是下面两张图片

网友:
是不是你的微pe版本太低了

网友:
微PE双击自动挂载到系统,然后用第一行的路径功能定位一下就好了,不能自动挂进去应该是二封的ISO,以前有些CDISO封装工具会有这样的毛病

网友:
iso解压,然后双击安装程序,那个蓝色的就是,我一直都是这么安装的,系统自带的硬盘安装器不比你第三方的好???

网友:
大白菜启动盘可以设置关掉内置应用,需要关注他公众号然后就可以得到机器码,关掉之后特别纯净

网友:
装win10、win11就没必要用PE了,直接官网下载MediaCreationTool制作U盘安装,最为稳定可靠。

网友:
好像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为啥要用pe来安装呢,直接在win下点setup安装不是更加简单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把那两个版本搞混了,那个能用微pe正常安装的才是我从微软官网下载的家庭版的win11,另外一个不能用微pe安装的是从MSDN下载的专业版win11,我怀疑iso文件损坏或者是楼上一位网友说的是二次封装了。

网友:
这还能为什么?名字太长了呗

WIM文件解压出来都一样

另外科普一下,微软官方也是PE,内置PE,官方PE,你能弄到的PE都是基于微软出的,不懂就不要带偏见

网友A:
ESD格式的,可以用DISM++转成WIM格式在安装,估计是winsetup安装不支持ESD格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业版用虚拟光驱装载出来是这个样子,感觉很正常
家庭版装载出来是下面两张图片

你第二个那是个啥?明显不是官方版啊那个esd文件应该是微软的

网友C:
win11不是自带安装器么,为啥还要用个第三方呢,并且微PE也不太好用,感觉精简过了头,更新现在也慢了,楼主可以试试魔术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二个那是个啥?明显不是官方版啊那个esd文件应该是微软的

应该不是官方版,早先我安装win11的时候下载的,现在都忘了在什么地方下载的,不是MSDN就是在哪一个论坛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D格式的,可以用DISM++转成WIM格式在安装,估计是winsetup安装不支持ESD格式

不是的,
winNTsetp 确实是支持 ESD的,
我装过很多次 ESD 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1不是自带安装器么,为啥还要用个第三方呢,并且微PE也不太好用,感觉精简过了头,更新现在也慢了,楼 ...

我用那个pe一键装机.exe了,当时没有安装成功,也就是重启的时候进入不了系统,放弃了,后来用微pe出现了我上面说的情况,认不出来这个iso文件,再后来用u深度,杏雨梨云的pe可以认出来这个win11_x64,能顺利安装。不过后来我发现当时用自带的pe一键装机.exe没有安装成功,可能是引导没有弄好,这个自带的pe一键装机是可以安装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