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迷你高清地面波DTMB机顶盒

楼主(2022-12-05):
去年给老爸买了一个小巧的带HDMI接口的地面波机顶盒,用着感觉不错,做工也好,上个月赶巧在多多刷到一个可以出单机的连接,就买了个,买来也没用,前提想给爷爷装上,居然当天就失败,出现重启的情况,我就没再继续研究,凑活着把他那台标清的盒子调出台来。今天得空跟卖家问了问,卖家也不知道,最后补12元运费给补发一个。商议好侯我打算拆机看看,看看大家有没有懂这个的活着知道怎么修的。先谢谢大家。

故障仔细试了几次是,在有信号且质量达标的情况下,自动搜台到一个有信号的频率就会黑屏重启,如果确定有台的频率,比如610MHz,我在手动搜索设定好,信号质量也能超过60%,只要我按一下搜索,立马就会黑屏重启。我想是不是不能保存频道信息啊还是内存RAM是坏的啊。 求大家赐教.

网友:
主控都看不到,没法猜阿

网友:
电源5—12V?用了5V电源?

网友A:
换好的电源上去。。。
光猫电源本人实测,3年左右电容会失效,输出不稳。。。有些光猫内部有电容,你这机器没有电容就容易供电出问题。。。

这也是卖家为什么不出单机的问题。。。至少要配个测试好的电源。。。

网友:
这个老电视机还有用,新电视都带这个功能

网友:
好点的电源必不可少。

网友B:
现在地面波还能收到几个台啊?央视和地方台都有吗?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主控散热拆掉,胶清除干净,自己涂硅脂,加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地面波还能收到几个台啊?央视和地方台都有吗?我也想搞一个。

我也想买一个,就是不知道这种和有个卫星锅那种哪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地面波还能收到几个台啊?央视和地方台都有吗?我也想搞一个。

收20几个台  中央的 十来个  地方的十来个,现在电视自带的有  买个天线就行了。。
收20几个台  中央的 十来个  地方的十来个,现在电视自带的有  买个天线就行了。。
收20几个台  中央的 十来个  地方的十来个,现在电视自带的有  买个天线就行了。。

网友:
电源问题 直接搞个12V 1A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
以前一直很迷恋卫星台.曾经还想去装,后来不了了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好的电源上去。。。
光猫电源本人实测,3年左右电容会失效,输出不稳。。。有些光猫内部有电容,你这机器 ...

赞同,先换个功率大一点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20几个台  中央的 十来个  地方的十来个,现在电视自带的有  买个天线就行了。。
收20几个台  中央的  ...

哦,什么电视自带这么强。对我来说能收看央视全套+地方台足够了,就平时看看新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就是不知道这种和有个卫星锅那种哪种好

听说这个比卫星的稳定,而且有很多种天线可以选。我也一直在关注,也是想搞一个给老人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20几个台  中央的 十来个  地方的十来个,现在电视自带的有  买个天线就行了。。
收20几个台  中央的  ...

是啊,这么多足够了,不就是晃晃眼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个比卫星的稳定,而且有很多种天线可以选。我也一直在关注,也是想搞一个给老人家看。 ...

稳定我到不关注,因为我家亲戚在用卫星锅那种,没听说不稳定,就是感觉这种好像更加简单,不需要外接安装锅,所以我也在关注哪种更适合

网友:
最关键价格还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定我到不关注,因为我家亲戚在用卫星锅那种,没听说不稳定,就是感觉这种好像更加简单,不需要外接安装 ...

某宝搜DTMB看下排名靠前的几个啦,我之前关注的168整套包括天线就拿下来了,但只是准高清720P分辨率的,如果更高清的就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定我到不关注,因为我家亲戚在用卫星锅那种,没听说不稳定,就是感觉这种好像更加简单,不需要外接安装 ...

卫星锅下雨 下雪就不行了。。卫星锅下雨 下雪就不行了。。卫星锅下雨 下雪就不行了。。卫星锅下雨 下雪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