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几个芯片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22-12-05):
听说是测引脚电压能判断好坏,网上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只找到个062的,
我也不知道该测哪两个脚之间的电压,也不知道正确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

网友B:
你这表是怎么了,要判断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表是怎么了,要判断好坏

坏了,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