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暖气阀门自己能拆修吗?

楼主(2022-12-05):
有人知道这种暖气阀门构造吗?今天关了一下,居然打不开了,丝杆能转动但很松,好像与下面阀脱了,这下好了,暖气温度更低了[捂脸]

网友A:
给热力公司打电话说家里暖气达不到温度,自然给你修法门了。

网友:
这应该是里面掉砣了。你得把管道前面的阀关了。拆开把里面的砣和丝杠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热力公司打电话说家里暖气达不到温度,自然给你修法门了。

听说室内18度算达标,我这23度了。

网友B:
不能在线修吧,那热水喷出来怎么办、

网友:
暖气的幸福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在线修吧,那热水喷出来怎么办、

我的意思是,夏天折腾一下,找他们麻烦死了。

网友:
\\\这个里面是一个提门 这个丝杆就是拉动门的  门和杆子连接脱开了  你自己拆了 会漏水  还怪你 找他们吧

网友:
掉闸板了。。应急可以提起丝杆,拿木块垫底下用锤子敲,震动打开。注意力度不要搞爆了!夏季就直接换阀门吧

网友:
只能换阀,换阀芯也行,但你这个是丝杆与下面的阀芯断了,不拆下阀体估计很难弄出来,还不如换阀。
应急可以拆脱后把里面的阀芯打通或取出,保证流量再恢复,当一个直通来使用。
当然暖气管不把更前的阀门关上,是不能带水修的。

网友:
这种还真没拆过,结构看是锥形塞截止阀。    现在的截止阀都是法兰盖,阀体与阀头之间用螺栓固定的,你这个显然没有。    有可能是拧装的,跟铸铁水龙头一样,铸铁的这种结构也不建议拆修了,直接换吧。

掉头的原因估计是螺杆顶部的工字头磨损了,阀头一般是横着推挂在螺杆顶部的工字槽里。

网友:
能,关了总开关换,换完你家就成水库了。

网友:
整个阀拆换,还要看活接吗,没有的话拆不下来,拆这个还得要点技巧,看管道毕竟多年了。

网友:
工具得准备双管钳,或单管钳和大号活动扳手,铁榔头,生料带(以前用麻丝)。

网友:
箭头处应是活接,装有活接就好接。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干专业事吧!

网友:
别多想了,压力很大的,别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室内18度算达标,我这23度了。

23度还不够吗,我们这室内10度

网友:
现在供暧季还是别自己搞了,搞出水了压力太大自己搞不了。
另外,我家温度19度多,据说18度就算合格的。
现在40岁的人腿怕冷的很,每天都感觉冻得腿疼。

网友:
这是柱塞阀,类似截止阀,不知道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