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种电容能给电池点焊吗?

楼主(2022-12-05):
如图:这种电容能给电池点焊吗?

网友:
能?加到变压器点焊机的初级?
如果直接点,那会火花带闪电啊。。

网友:
6000U400V做不了吧,电压太高容量太小了

网友:
直接电容点焊不行,电压太高,容量太小

网友:
这个电容还是算了吧,容量太低。

网友:
能用,电压在高点

网友:
这个驱动器卖了,,买合适的电容

网友:
这种电容体积大,容量不大的,这个电容一般是承受瞬时大电流设计的,一些电机驱动器里常见!普通电容同电压,同容量比这个小的多!电焊机用功放主滤波电容就可以了!随便都是10000uf 这个好像是600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