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瓶没电了,临时组装个电源给电瓶充电

楼主(2022-12-05):
疫情封闭了两个月,再加上现在零下20度,车没电了,打不了火,那就用手头材料组装个充电电源给电瓶充电。

8节35160宁德时代电池作为主电源

1200A的保护板,当然这个保护板没铜条,只有mos管够用,只用pcb铜层的话20A就顶天了。

找几条拆机线,

焊接

测试

车电瓶电压只有10v了

充电,3.5A充电

充了一下午,电瓶电压上升到12v,测试打车没问题了。

网友:
用一个电池去给电池充电。。。

网友A:
话说看到过一个视频,10v的电瓶给法拉电容充电,充满基本也这个电压。然后一打就着……

网友B:
我还是家里备个12V 20AH电瓶车电源吧,然后升压到12直接怼上去。

网友:
怎么不做成汽车应急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家里备个12V 20AH电瓶车电源吧,然后升压到12直接怼上去。

有电瓶车的话,充足后将电瓶拆下来,重新并联后给汽车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瓶车的话,充足后将电瓶拆下来,重新并联后给汽车打火。

我就是不想在汽车上等充电。因为我汽车不怎么开
我就想丢下电瓶,它自己慢慢充电。

网友:
电池并接充电,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这方法还可以

网友:
我们这里的修车店给老客户免费打火,为了拉生意。

网友D:
我买了一个电瓶开关,长期不开的时候就拧开断电,几次封控安然度过。以前30一次搞了三四次,真不划算,开关才8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一个电瓶开关,长期不开的时候就拧开断电,几次封控安然度过。以前30一次搞了三四次,真不划算,开关 ...

其实长时间不用车断负极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就因为有些合资车断负极后一堆的故障码,
造成很多车子都不能长时间断负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长时间不用车断负极是正确的做法,但是就因为有些合资车断负极后一堆的故障码,
造成很多车子都不能 ...

学到了,我的破国产车没这么矫情,看来以后还得继续支持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到了,我的破国产车没这么矫情,看来以后还得继续支持国货

我也是国产小牌子车,可以断负极。同事的合资车要带电换电瓶,不然没电满屏的故障码。
记得电池要时不时充电才是正道,条件允许小太阳能板加个二极管还是有用的。

网友:
电瓶装开关,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看到过一个视频,10v的电瓶给法拉电容充电,充满基本也这个电压。然后一打就着…… ...

这个是有道理的,增加瞬时放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看到过一个视频,10v的电瓶给法拉电容充电,充满基本也这个电压。然后一打就着…… ...

可取的方法

网友A:
是的,电瓶虽然容量不够电压也只有10v了,但是其容量足够充满一组超级电容。
利用电容的低内阻大放电,轻轻松松启动汽车。
启动一次真的不需要多大的容量,只是瞬间功率大,电容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瓶虽然容量不够电压也只有10v了,但是其容量足够充满一组超级电容。
利用电容的低内阻大放电,轻 ...

对,有机会整一组,也不需要什么平衡不平衡的,也不管充电什么的,就一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