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3C WA4320-FIT 拆解

楼主(2022-12-05):
有M币的打赏点,帖子都开不能看了!
19年就拆了,那会好像还要自己缩图,所以懒得发帖,今天偶然发现相册中的图片,所以发出来让大伙瞅瞅!

网友A:
想知道最个fat的ap到底能增加多少成本还是有什么难度??总生产出一堆fit单模ap,降低了利用价值。。。。做fat fit双模ap理论上压根不会有成本差别。。。

网友:
做FIT就可以卖AC了啊!
用料和做工不错。天线好特别。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的,实际使用效果有点强差人意!

网友:
看来没用过,没有被时间摧残过的痕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最个fat的ap到底能增加多少成本还是有什么难度??总生产出一堆fit单模ap,降低了利用价值。。。。做 ...

没有难度,但是人家产品设计就是大规模部署的,不是零星使用的。大规模部署使用FAT模式基本就是灾难,当然需要配合ac使用。

网友:
导光柱有特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难度,但是人家产品设计就是大规模部署的,不是零星使用的。大规模部署使用FAT模式基本就是灾难,当 ...

当然不能是fat单模。指的是fat、fit双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最个fat的ap到底能增加多少成本还是有什么难度??总生产出一堆fit单模ap,降低了利用价值。。。。做 ...

做双模是成本差别不大 AC卖不出去那事情就大了 除了卖AC 还有卖License 按带机量卖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还有屏蔽罩,用料不错了

网友:
用料和做工不错

网友:
冲着图多给顶一下

网友:
图多, 但是有很多没对好焦, 降低了档次

网友:
用过几个。软件优化的太差

网友:
天线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是fat单模。指的是fat、fit双模的

一切以产品设计的产品定位为准,没有必要的功能就没有必要加上,徒增成本,而且还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这玩意设计之初就是大规模部署用的,所以没有必要用fat在里面

网友(2023-01-23):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最个fat的ap到底能增加多少成本还是有什么难度??总生产出一堆fit单模ap,降低了利用价值。。。。做 ...

H3C WA 系列 AP 面向企业用户,一般都是 AC+AP 架构,需要 FAT 一般是我们这种自用的。WA 系列理论上都可以刷 FAT 固件。
WA5 系列是 32MB/128MB FLASH,而 FAT 固件在 35MB+,部分型号像 WA5320 刷不了 FAT 固件,不过可以刷 OASIS 模式固件。
WA6 系列固件是 FIT、Anchor AC、Cloud 三合一固件,Anchor AC 模式支持管理 4 台(?) WA6 AP。WA6 系列价格感人,现在海鲜市场至少 500+ 块,WA5320 能到 160 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