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固态硬盘坏了,如何修复?坏道扫描全红,换了几个硬盘盒,也没改善

楼主(2022-12-06):
flash里面的数据不知丢没,现在的状况是识别到固态硬盘,但尝试格式化也不成功。

网友:
重新开卡……我是听说的

网友:
重新开卡……我也是听说的

网友:
重新开卡……但不保数据

网友:
找一下工具,试试开卡吧

网友:
识别到固态硬盘,但尝试格式化也不成功  你可以先把数据备份  在开卡  看主控型号找对应开卡软件  论坛都是大神可以问

网友:
数据大半要丢失

网友:
固态硬盘不同于机械硬盘,开卡后什么数据都没了。我听大伙说的

网友:
不要数据的话,看下主控的型号,用对应软件开卡;要数据的话,个人是没有条件的,主要是能读flash数据的仪器太贵,到外面也是价格不菲

网友:
不要数据可以从新开卡

网友A:
全红应该是固件有问题吧,存储应该不至于没一个好的吧

网友:
模块坏了软件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红应该是固件有问题吧,存储应该不至于没一个好的吧

也有可以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红应该是固件有问题吧,存储应该不至于没一个好的吧

还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数据就不要想了。
重新开卡试试吧。

网友:
重新开卡,尽量别做主力硬盘存储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一般就是盘锁了

网友:
是因为主控坏了
这样的硬盘无法修复
也无法恢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