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你给自己的螺丝刀淬火过吗?

楼主(2022-12-06):
原来买过不少标称铬钒钢,s2钢的螺丝刀。实际效果不怎么样。。。但是经过淬火处理过的螺丝刀,即使是45号钢,硬度耐用性大大提高。

常见的器械钢材有:高速钢(锯条常见),t10等工具钢(锉刀常见),轴承钢,汽车弹簧钢,高碳钢等等。不同的钢材和金属成分,不同的淬火温度和淬火液。

一些钢材比如轴承钢又分很多钢号,比如常见的5cr13,和高档次的9cr18等等。

淘宝的商家吹嘘用的钢材很好,比如轴承,,结果实际光谱检测用45号钢的居多,甚至有些用32号钢。。。螺丝刀行业也是如此。。

下面的视频大家可以看看,废旧机油便宜实惠,万能的淬火材料。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M3NzEzNjIzNg==.html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5377941058484873439

网友:
是不是得去修车那里搞废机油啊

网友:
我给自己的镊子淬过火
结果越淬火越软
最后软的一P
用来夹个东西 力道大一点 就弯了

网友:
淬火不是简单的一烧一冷就完成,温度火候烧多长时间,用什么淬火,好像都有讲究,个人没这方面的经验还没尝试过。

网友:
淬火温度难掌握

网友:
家用螺丝刀硬度差不多就行,太硬了容易损坏螺丝:)

网友:
家里的燃气灶火力不够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
水淬还是油淬,要看零件尺寸、钢材的牌号和成分。淬完火后必须低温回火处理,不然很容易脆断。

网友:
螺丝刀一般是正火后加工的吧

网友:
起子头加热过后都退磁了。

网友:
看了下视频下面的评论

网友:
光硬不行,那还要怎样才行?

网友:
请问螺丝本身有多硬?
到时候把纹路搞花了,
就惨喽

网友:
人家不都说铁才需要淬火啊,哪有钢还淬火的

网友:
越淬火越软

网友:
淬火整不好就废了

网友:
看了视频,以后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淬火是个技术活,没干过的做不了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