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安可信“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

楼主(2022-12-06):
老旧小区燃气系统升级改造,
原来的配置全部换新,
捡起了家里拆下来的报警器,
顺带拆开研究一下以满足好奇心。
正面

背面

拆开

变压器的贴纸直接掉下来了

电源芯片34063API

单片机PIC16F676

板子背面

忘了捡那个电磁阀了。
查了一下当年的记账本,这一套付了280元。
过几天可能也会扔垃圾桶。

网友:
感觉跟甲醛探测器一个道理吧

网友:
带自动关阀的真不错,这个做工也算可以了

网友:
安全的名义

网友:
还有一路空着,补上元件,可以控制两路了

网友:
探测头会老化,灵敏度没有保障,报废吧

网友:
探测模块再拆拆

网友:
这电流真小,才20ma

网友A:
这个拆了玩玩可以,现在这东西便宜了,换新有安全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拆了玩玩可以,现在这东西便宜了,换新有安全保证。

这玩意儿都是“标配”,
原先燃气公司统一安装,
现在统一换新,旧的暴力拆下直接扔了的。
没有便宜不便宜的说法

网友:
老式的探测器使用年代久,可靠性差了,所以必须换。

网友:
心理上增强安全感,太老的还是换新保险。

网友:
安装在厨房的探测器,受厨房的烟气影响大,需要检查清理油灰

网友:
看起来有年头了

网友:
之前在值得买,买了个吸顶烟雾报警器。水开了大量蒸汽、锅烧太热爆个锅啥的,都会报警

网友:
满足好奇心

网友:
安可信的报警器在我厂工作的很不好,故障率居高不下。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看气敏传感器。能联动的不错。

网友:
这个感觉有些老了

网友:
变压器看起来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