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电脑机箱上的USB3.0那根线的插头叫什么?附图。

楼主(2022-12-06):
因为机箱空间问题,需要做个错位转接头,主板上对应的插座倒是找到了,但是这个插头就是找不到插件式(贴片式也可)

网友A:
taobao  搜 20pin 双排母座 2.54   之类的关键词应该能找到的

网友:
量脚距,然后 马老板那里找  比如2.54,,1.27,2mm 插头,,,,,最简单买根线 削它

网友:
可以搜索USB3.0  20P

网友B:
刚刚搜了一下, 关键词 USB3.0 主板 插头 ,立马就有了。。。 “2mm 2x10p 排母” 有焊接式 插针的

网友:
试试搜,USB3.0前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  搜 20pin 双排母座 2.54   之类的关键词应该能找到的

是2.0的,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搜了一下, 关键词 USB3.0 主板 插头 ,立马就有了。。。 “2mm 2x10p 排母” 有焊接式 插针的 ...

邮费有点小贵,我还是买成品改吧。。。

网友:
IDC 19P 插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费有点小贵,我还是买成品改吧。。。

台式机主板USB3.0 19Pin/20Pin插座90度转向弯头转换接头-阿X巴巴侧弯20Pin转双口usb3.0扩展前置面板挡板线19针数据转接线适用DIY机箱台式机电脑挡板固定带螺丝螺母面板线
原装X想机箱前置USB3.0音频线面板接口卡口商用M新扬天启天

这玩意高频的,你的吉祥如果是贵的,还行。
便宜的效果很差的。一来主板这边接触就不好,二来usb座质量也不行。推荐还是买延长线插主板后面。
前面usb3.0,只接usb2.0就行。

网友:
这个貌似还是通用的?感觉很多主板带的都长这样。

网友:
我搜索主板 USB3.0可以找到,10元左右,稳定性不知道。我自己用的是机箱上面自带的,扁线,也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没用它传过大数据。

网友:
淘宝买的东西品质差别很大,建议去找原装废机箱上比如大水牛,长城高档机箱这些带的线拆下来。

网友:
y有些机箱上自带的USB3.0 19Pin/20Pin插线是走的2.0 接口插头都是3.0 线是2.0  我就遇到过差点以为U盘坏了

网友:
买成品改吧

网友:
用座子转接3.0信号衰减非常厉害,还不如2.0

网友:
干扰比较厉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obao  搜 20pin 双排母座 2.54   之类的关键词应该能找到的

这个好像是2.0的

网友:
母的19Pin/20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