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现在48V20AH铅蓄电池的问题 充电产生什么气体?

楼主(2022-12-06):
我听说充电会产生氢气,那这些氢气是释放掉好还是存着好?

是不是充电过快或者过充会产生更大比例的氢气?

而且氢气好像对放电是没有帮助的吧?不像镍氢

如果氢气释放掉,主要问题就是水少了要补水吧?充电环境不考虑污染的话没其他副作用吧

网友:
不是免维护的,非密封的,才可以加蒸馏水。

网友A:
现在的电池都是免维护的,测试过好几组电瓶。加水没用,只能坏的更快。把握不好比重。

网友:
免维护的,密封的,加水,也是自已骗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池都是免维护的,测试过好几组电瓶。加水没用,只能坏的更快。把握不好比重。 ...

不加水,还可以玩多几天,加水后少玩几个星期。

网友B:
现在水电池应该很少了吧?基本上都是免维护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池都是免维护的,测试过好几组电瓶。加水没用,只能坏的更快。把握不好比重。 ...

加的量大吧!控制好量,尽量少加

网友:
加过补充液,废了

网友:
充电饱和后,水被电解,产生氢气和氧气。这个电压,叫做析气电压。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水电池应该很少了吧?基本上都是免维护的了

也就是说,免维护的,坏了就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免维护的,坏了就是坏了?

就是铅板坏了 所谓的石墨烯电池也就是铅板加厚一些,铅板损耗完了 电池也就是寿命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池都是免维护的,测试过好几组电瓶。加水没用,只能坏的更快。把握不好比重。 ...

加水没用,只能坏的更快 +10086

我有一组48v就是加水被干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的量大吧!控制好量,尽量少加

加多加少都是废。因为基本都是极板出问题了。硫化了是不可逆的。

网友:
现在免维护上盖设计有迷宫,就是解决氢氧气体还原的,这样水就会减少对外释放而达到电池寿命到了水都不容易干,当然还要里面极板隔离板保湿好的那种

网友:
你喜欢折腾还可以买加水维护电瓶

网友:
加水加补充液都废,不久前才报废一组6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