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邻居修一个荣事达电热水壶JY50Q

楼主(2022-12-06):
邻居拿来一个荣事达电热水壶,说是水没烧开就自动跳了。我测了一下,大约70多度就跳了。

打开底座,里面非常简单。

中间加热管,里面一个是防干烧保护器,边上的一个是温控开关。

温控不准,那就换一个95度的温控开关。

换好温控开关,烧点水试一下。

可以了,能够烧到近100度了。

网友A:
应该换一个100度温控,这样水就会完全烧开并持续十几二十秒。

网友:
温控器变质的不多见,可能是材料、或者封装的问题。

网友:
很好的借鉴参考,电热水壶

网友:
这个坏的少,蒸汽开关坏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一个100度温控,这样水就会完全烧开并持续十几二十秒。

因为有公差,万一100它不跳呢?????

网友:
应该是蒸汽起跳。这个是防过温的吧。

网友:
记得这个应该要用105度的温控开关,否则烧不开。

网友:
100度的温控,万一有点误差,101度才跳,可能水快烧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一个100度温控,这样水就会完全烧开并持续十几二十秒。

当气压低时,水的沸点也会低于100度,如果用100度的温控,就有可能直到烧干才会跳。

网友:
这种温控器本身精度就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公差,万一100它不跳呢?????

水100度的时候发热盘120度都不止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牌子的热水壶以前用燃气灶煲开水费用太高就改用电了。

网友:
不错,恭喜修复,维修的乐趣就在于此。

网友:
正规的用蒸汽开关控制,以确保水开。

网友:
与壶面接触紧密度也有关系,受热面小和大对起跳有影响

网友:
前段时间才给同款小一号的热水壶更换了温控开关。老的使用时会引发插排过载保护断电(拆过开关接触点有烧蚀现象。更换后就正常了。)

网友:
原来温控开关还可以这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公差,万一100它不跳呢?????

低海拔地区,水的沸点是100度,我上次刚换的100度温控在水开翻滚10秒内跳,刚刚好。

网友:
95度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