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硬盘保数据搬板可行性

楼主(2022-12-06):
是这样的
最近刚好入手一只SM2246en的料板
刚好目前自用的苹果本也是同样主控的硬盘
如果内存闪存都正确搬运
能够不用重开卡直接使用吗
比较轻松的黑苹果?哈哈…
望板上大大解惑 谢谢大家

网友:
没这样玩过,我是不知道!

网友:
这是全搬还是只搬存储?感觉如果只搬存储应该不行吧。

网友:
FBI都拿苹果没办法,哪有这么简单

网友A:
ce分布不一样就不行,必须确保每个ce在移植过来以后还是连接主控一样的脚
所以。。。为什么不搬主控呢

网友:
需要保证链接的CH和CE都完全一致才可以

网友:
你得保证每颗闪存的cech和原来位置一样,而且这个是2262EN不是2246EN

网友:
搬过U盘,可以正常使用
硬盘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分布不一样就不行,必须确保每个ce在移植过来以后还是连接主控一样的脚
所以。。。为什么不搬主控呢 ...

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少搬一颗主控… [尴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可以少搬一颗主控… [尴尬]

难道。。。你只是为了换个底板。。。
这个真的不好搞,要ce分布一样,不然就要重新开卡

网友:
这个够呛吧,请像老款的IDE硬盘有些换PCB板,不换BIOS都可以用,新款的SATA必须BIOS才能用差不多的吧

网友:
没必要
黑果还是老老实实去调EFI文件吧
况且你这个虽然主控一样,但是缓存不一样啊

网友:
OWC的板子存世不多了哈。黑苹果跟白苹果的启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哪怕你搬板成功,也是不能正常启动的,黑苹果是通过Clover或者OC等外置程序引导才能正常启动的。
黑苹果的重点在于如何正确引导启动。系统都是用的原版系统。
还有,OWC的板底如果要出的话,记得@我哈。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想法和创意要实践了才知道结果。

网友:
这个想法很不错,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板子最好要一样,否则你要保证通道和CE跳线啥的保持一致。

网友: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只是为了换个底板。。。
这个真的不好搞,要ce分布一样,不然就要重新开卡 ...

呃 老实说… 是
因为一般m key的硬盘还能转接回去给苹果本用
但owc这片的接脚只能给苹果本用
搬出来的话未来使用弹性比较大
黑苹果只是开玩笑.. 但的确是想留数据+懒得再一次开卡

在缺少两张板子线路图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1-从owc板上吹一颗闪存起来,然后rom确认那颗闪存的ce
2-利用那颗闪存确认新板子各个盘位的ce并记录; 确认完后把第一颗闪存停好
3-从owc板上吹第2颗闪存起来,然后rom看那颗闪存的ce,再放到新板对应的盘位上
4-重复3直到四颗闪存都放完
5-交换缓存

啊… 还有跳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老实说… 是
因为一般m key的硬盘还能转接回去给苹果本用
但owc这片的接脚只能给苹果本用

不用,标好闪存的顺序,跳线设置好,按顺序搬就行
最好提前查明两个板子每个焊盘对应的是哪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老实说… 是
因为一般m key的硬盘还能转接回去给苹果本用
但owc这片的接脚只能给苹果本用

这样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