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SB小夜灯修改电路说明,好多朋友提出疑问。

楼主(2022-12-06):
最简单不增加原件,修改电路,亮度减少不多,发热很小。
画了一下原理图,很简单。

网友:
电阻串联,LED并联,功率直降到四分之一

网友:
嗯 功率下降不少

网友:
增大串接的电阻,减少电流,改得效果挺好。

网友:
减小了电流,发热会减少。

网友:
并联15欧,串联60欧

网友:
改的好改的妙,电流减少功率降的小,收藏了

网友:
修改后的电路通过每个发光管的电流是原来的四分之一。亮度减少不多,说明原电路的发光管在超负荷运行。

网友:
不错不错,以前撸了好几个一直在吃灰,有空也拆开看看。

网友:
改的好,就是现在这些东西都太便宜了,没啥改的动力了

网友:
改成这样后电流小了很多了,楼主是准备长期通电使用吗

网友:
收藏了,感谢指导!

网友:
改 改 改  这是我们DIY 的口号之一

网友:
改得好,学习了,房间的小夜灯有点亮度就够了,其他位置可以亮一些

网友:
现在都不用小夜灯了,光猫路由器充电器之类的指示灯当小夜灯用呱呱叫

网友:
小夜灯改小电流

网友:
亮度减少30欧

网友:
太给力啦~楼主V5!

网友:
有时候便宜点东西没动力修改

网友:
先打火机和助焊剂烧下来电阻,再烙铁斜着焊接第1个,然后串联焊接第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