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是啥灯珠呢 好像是17V的灯珠

楼主(2022-12-06):
买的灯具送的灯泡有10来个,mls3535a芯片 绝对精简 连电容都被省略了 高手帮忙看一眼呢,好像可以把这个芯片并联使用

闲的无事改改玩玩

网友:
2并6串,2385。

楼主:
现在是 2B12 串吧24个灯珠 关键是灯珠好像是高压的我用维修电源17V才亮起来

网友:
应该是2835

网友:
3并12串的板子,少装一路,成了2并12串的灯板。

楼主:
是的 这个灯珠是多少V的啊,电压很高的样子

网友A:
可能是内部6串的灯珠。

常见的3串就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部6串的灯珠。

常见的3串就不低了。

有高压的,五~6颗 DC240V+
球泡现在很多这种方案的
灯板还没推

网友:
这板子确实够简洁的,不过好多便宜货都这样

网友:
这个是2835的18V灯珠,很容易坏的。

楼主:
我还以为是好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内部6串的灯珠。

常见的3串就不低了。

我刚刚测量啦一个12个灯珠149V每个灯珠12V多一点。实际功率17瓦,外标80瓦。

网友:
现在LED灯方案越做越简单,但是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省下12个灯珠。

网友:
这种安全吗

网友:
高压线性方案,成本很低,芯片可以并联。18伏灯珠比较少见,我拆的不同批次阳光照明球泡灯,里面6到12伏灯珠,厂家可能知道有些灯珠不可靠。

网友:
高压线性恒流,你想知道多少伏的也挺简单,直接近点看,看有几个LED灯芯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和灯板一体化

网友:
根据板子电源计算

网友:
电解电容容易烤坏导致驱动损坏,如果散热良好,这种“丐版”球泡会很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