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开国产建伍KSC-35S充电器并绘制电路图

楼主(2022-12-06):
弄了个二手建伍TH-K20 对讲机,没有充电器,遂上淘宝买了一个。
这次买的充电器型号是KSC-35S,适配KNB-63L电池,给建伍U100\K20\K40等对讲机用的。
建伍无线电设备的电池、充电器等极少能见到原装货,大都是国内组装的,拆开看看充电器是哪种电路的。
上图是充电器外观,12V电源适配器输入。
上图是充电器铭牌,输出8.65V给两串锂电池充电。
上图是对应的KNB-63L电池,这块电池也是山寨电池,内部做工粗糙。
上图是拆开后盖看见的印刷电路板面,核心的功率器件D882还是贴片封装的,附带铜箔面积也不大。
上图是元件面,只有电源插座、电池触点和红绿双色指示灯。电池触点排列顺序是:电池+、T、电池-
最后上电路图,利用嘉立创简单画了画。
原来就是最普通的TL431扩流串联稳压电路,通过主回路中串联的电阻来限制充电电流,虽说可以认为就是个傻充电路,但因为TL431稳压了,也不至于电压过高充坏电池。
在D882功率管的集电极供电回路内串联电流采样电阻驱动红色充电指示灯。
绿色充电指示灯的驱动电路受电池内热敏电阻控制,通过原理分析实际上绿色指示灯及其附属电路只起到电池接入指示的作用,并不能达到电池过温保护的目的。
总结这款充电器外观做工还可以,但电路上还是太敷衍了,能充电,但也仅仅是能充电,有时间还得改成TP5100放心一些。

网友A:
跑电路我都是凭脑壳记,不会画图,嘉立创上手容易吗?再过几年我来学习画图

网友:
同问,画电路的工具哪个好用?

网友:
这么简单,看着不像日本电器的风格。山上来的吧?

网友:
山寨电池,内部做工粗糙

网友:
山上的东西,用起来七上八下

网友:
锂电的,早期镍氢的。都是泉州产的

网友:
我也喜欢玩对讲机。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电路我都是凭脑壳记,不会画图,嘉立创上手容易吗?再过几年我来学习画图 ...

厉害,我只有画出来才能记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电路我都是凭脑壳记,不会画图,嘉立创上手容易吗?再过几年我来学习画图 ...

有些电路基础的话基本上不用学习直接上手。

网友:
现在这玩意便宜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是原装的

网友:
充电电路简单,tp5100不错的,可调节电流,注意输入电压不能超过9v

网友:
感觉对讲机的座充都非常差劲。。。

网友:
山寨,内部做工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