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平板太阳能的水箱能用在燃气炉上吗?

楼主(2022-12-06):
现在用的博途的炉子,生活热水不给力,打开水龙头到有热水,差不多要30多秒以上(粗略算一下,打开水龙头,到炉子热水出口有热水也要差不多10秒)。厨房已用小厨宝解决,但是频繁开热水,会导至炉子一直起动。
正好取暖的功能用不上。看到二手上面有很多开发商送的平板集热的热水器,水箱有四个接口,是不是用于热交换的?看着标签上有写额定压力。
把水箱装在炉子的旁边,是不是就能解决我的问题呢?
有没有解这个热水器的给点意见?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水箱可以蓄水 晚上开电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箱可以蓄水 晚上开电加热

。。。。我是想用供暖加热。用电烧不起。

网友B:
四个口也是内部联通的,里面没有什么热交换器
另外燃气热水器就是为了频繁启停而设计的,用水端原理热水器只能是多放一会才能出热水
最后,新房装修时候可以考虑做那种带循环的管路,这样可以保证开水龙头就有热水,只是平时多耗一些电和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个口也是内部联通的,里面没有什么热交换器
另外燃气热水器就是为了频繁启停而设计的,用水端原理热水器 ...

没有用过壁挂式平板太阳能热水器吧,四个接口怎么可能是内部连通的?这种热水器正是利用了内部热交换的原理----四个接口中有两个是冷热水进出口,另外两个是导热介质(导热油)进出口,承压式水箱内两套相互隔离的管路实现热交换。
楼主的设想理论上应该没有问题,只是不知效率如何。他是想利用供暖系统的循环热水取代太阳能热水器的导热介质,实质上是把这个水箱当成暖气换热器来用了。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简单把这个水箱与原燃气热水器串联使用,当频繁开闭水龙头的时候,虽然能保证龙头一直出热水,但燃气热水器不是仍然会反复启动吗?我家阳台就有这种具有辅助电加热功能的平板式太阳能热水器,不过现在水箱出现轻微渗漏了,我倒是考虑过买个不锈钢的暖气换热器来取代原配水箱(取消电辅助加热功能),但鉴于换热器属于违规产品(内部出现锈蚀穿孔时会污染自来水系统),最后放弃改造念头把热水器废弃不用了。

网友:
如果想用暖气的热  加热自己的水  那自己的水不会超过暖气热度,用个热交换设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壁挂式平板太阳能热水器吧,四个接口怎么可能是内部连通的?这种热水器正是利用了内部热交换的原 ...

我的炉是带取暖的,不过我打算不用,一是贵,二是管路当时没弄好。搞成双管并联了。
打算用炉子取暖功能加热水箱,放水的时候是从水箱里面放的。现在用的小厨宝就是串联的,开水就会反复起动,很是头疼。
但是我看到太阳能的水箱上写的承压只有0.7。。取暖炉子可能得要求1。这就有点头疼了。

楼主:
现在人气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