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MZ-N505 MD机串键 清洗拨动开关

楼主(2022-12-06):
串键 就是开关里面 脏了   阻值变了
还有  工具要 应手     五个固定爪的开关 需要风枪解焊
还有 耳机孔 旁边的 弹簧 位置记不准
有可能 装不回去
清理完之后    基本不串键了  效果明显

网友:
这个玩意带FM收音机么?

网友:
MD是个不错的东西,我也想入但没入,羡慕!

网友:
一直想拥有一个

网友:
随身听最怕电池漏液

网友:
干着精细活的都是高手。。。。。。。。

网友:
当年的牌子货,修好了接着用。

网友:
家伙得劲人趁手,啥都能修

网友:
播放器看着还不 错

网友:
MD碟贵,又少

网友:
当年的靓机

网友:
当年随身听 磁带机Cd机 再高级就是可录的Md了。

网友:
其实MD的容量并不大的,不过它们的算法和回放都很优秀,现在听也很好的

网友:
窜键一般都是那个多功能键的问题吗?

网友:
md是压缩了音频   不知道和cd随身听比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开关不好拆洗,很容易装不回去

网友:
二手市场很多 便宜的能到两三块一张 楼主的这个型号是可录的 还能连接电脑导入歌曲 好玩又好听

网友:
应该不用拆开, 喷神油就行, 当然拆开能清理得更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