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 锦宫SR530C标签打印机,这个屏幕是漏液了吧

楼主(2022-12-06):
闲鱼收了台锦宫标签打印机,本来以为是屏幕偏光膜之类的坏了,拿到手拆开看,好像是屏幕漏液了,请教大佬,这个还有得救吗?或者有没有地方可以买别的屏幕替代啊

网友A:
不像漏液,像磕碰的,显示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只要能够完整显示就不用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漏液,像磕碰的,显示应该没问题。

显示没问题

网友:
不像漏液,显示正常就不用管,强迫症除外

网友:
这个是气泡,一般是因为压到了
手挤可以减少其面积(不一定能完全消除),不过挤的难度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