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这是一个很多人没见过的 并口移动硬盘盒

楼主(2022-12-06):
并口转IDE、5.25英寸、外置硬盘/光驱盒。
刚才为了找这条 针对针 线,把它翻将出来,顺便拍几个照片留念一下,这可是当初花了半个月工资却又没什么栾用的损失。
具体传输性能应该是kB为单位,忘记了

网友A:
并口通讯移动硬盘真没见过,速度应该不会太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口通讯移动硬盘真没见过,速度应该不会太高吧。

具体性能应该是kB为单位,忘记了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啊。

网友B:
所以现在已经被拆解了?这玩意想找的找不到,能找到的不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现在已经被拆解了?这玩意想找的找不到,能找到的不想用

谈不上拆解,因为是硬盘盒,买来就这样的。我这几乎就是新的,都没怎么用过就吃灰了。

网友:
这是并口转串口。。。。

网友:
这产品还能用么,有电脑接上么

网友:
这种接口不好找了,电源模块还有用,12+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性能应该是kB为单位,忘记了

ECP最高1MB/s左右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壳的,接口是40针线。买时就叫外接硬盘盒,方便不开箱盖更换硬盘 。
      那时电脑主机贵,装不起自己的电脑。这种盒子可以让大伙使用自己的专属硬盘(装于可抽离的内盒)启动同一台电脑主机,等于各人都有自己的专属电脑。不方便之处,就是同时只能一个人使用该台主机。上一个人关机,把内盒(内装启动硬盘)抽出来,下一个人把自己的内盒(启动硬盘)插进去,就可以启动主机,使用电脑了。下班了,公司电脑关机抽盒,插上自己的盒子,公司电脑变身自己的电脑,开启红警网络大战。

网友:
在工业机器上见过,这可有年头了

网友:
台式IDE接口光驱硬盘盒,这东西我02年用过,当时也算高级货呢,当时呢硬盘40G,U盘16-64M

网友:
并口真的第一次见,以前有个硬盘盒是用IDE口硬盘的,后来主板不大行。就换了个SATA转USB的利用回外壳和里面的电源。

网友:
确实少见,时间比较久了

网友:
还能接打印机?

网友:
当年的硬盘也才6g为主流

网友:
并口太古老了,速率慢

网友:
还留着自己的第一块硬盘,好像是30G,换过一次,最早应该是20G 我记得是1000多买的

网友:
看用料,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