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校准超差和反转偏差

楼主(2022-12-06):
1.DTM0660的9999字节的校准5V,19999字节的校准10V,如果再校准50V 100V会不会影响 5V 10
2.因为自己没有设备,DC 50V 100V实在是太难了
3.钳表的AC档位是真没法校准,60HZ的根本没有设备
4.用DC升压板波动太大,0660极易出现校准过后反转偏差,
5.偏差也是线性提升的,如果用AD584校准5V 10就应该好多了
6.有人说19999计数的用10V校准比9999计数的5V更准,我用ZT219试了一下,似乎没有9999计数的更好,
求过来人验证,19999计数的ZT219是可以5V校准的
7.还有什么有空再补上去吧

网友:
我的一个钳表 0661芯片,没有烧,放坏了。测量数字达到6000自动复位,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但是听不会修大佬说0660方案的表电压档是可以分量程校准的,电阻档和电容档不行

网友:
翻转误差由程序设定0点电压,这个参数应该会外置EEPROM中,属于校准的一环.仔细找找

网友:
0660芯片还是按照规格书给的建议值校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但是听不会修大佬说0660方案的表电压档是可以分量程校准的,电阻档和电容档不行
...

6V,60V,600V,1000V;50MA,5A;500N,50u;50K,50M说明书中都说可以校,但是不同的厂家烧的程序不一样,有些自动表校不了,要改写EEPROM中对于档位的数据。

网友:
没有0660的表,没法试验。
仅可以回答一点
3.钳表的AC档位是真没法校准,60HZ的根本没有设备
ac档也没那么难校,说一下我以前的土办法,电压用函数信号发生器+高1位的表比对。不一定要60Hz,实际上对于一般手持万用表50Hz~400Hz之间往往一字不差,我一般用100Hz。电流有点麻烦,需要先标定一个检流电阻,然后以这个电阻为基础做一个跨导放大器,以信号源做激励。这样就有了交流校准电流,这样的电流是不足以校准钳表的,需要做个校准线圈,就是相当于把导线绕n圈,我是用网线做的,一圈相当于8圈,只要把两端都接成串联的就行。短时间1a用于校准没问题。

网友:
反转误差最多一个字,是没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