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焊台怎么测温的,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楼主(2022-12-06):
焊芯好像只有两个电极,没看懂这个电路。

网友:
论坛里有,搜索下就行了

网友:
T12测温是用的热电偶。

网友:
热电偶,与加热丝使用相同的接线,之前站内坛友拆解过这种烙铁头。

白光T12电烙铁头拆解研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68297
最完全拆解白光T1烙铁头-最最最完全拆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68830
暴力拆解T12-B2白光烙铁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14161
T12烙铁头拆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7478-1-1.html

先上T12官方示意图

下面大概说明下热电偶,说说这个烙铁头是怎么测温的。

热电偶是一种感温元件。它直接测量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 通过电气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热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材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Seebeck effect)。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温度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

通过分析就可以知道,发热丝本身即是发热体,也是热偶的工作端。

网友:
热电偶,串联在线路中,加热阶段热电偶相当于一段导线,测温阶段发热丝相当于一段导线

网友:
间歇性测量温度

网友:
热电偶测温,串联电热丝,测温加热分时的。

网友:
热电偶测温,串联电热丝,测温加热分时的。烙铁芯正负极接电源不能错误,不然直接烧红烙铁芯。

网友:
T12现在不香了

网友:
热电偶-测温,看热电偶精度。

楼主:
现在流行什么?

网友(2025-04-05):
论坛里搜索下应该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A:
T12够用了的

网友:
高温肯定是热电偶,通过发热产生的电流大小判别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够用了的

够用配合风枪,245有过冲问题。小焊点12够用还不容易烧坏。

网友:
感觉T12足够应付大部分工况

网友:
    PID温控通过合理的设置可以有效避免过冲问题,这也是古老的技术了,为什么烙铁温控技术这么落后于时代?或许是受众太小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