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汉王摄像头,顺便问一下有没有知道这种密码的

楼主(2022-12-06):
前几天废品站换了个摄像头,拆了看看什么芯片,顺便问一下有没有知道这种密码的,试过按后边复位按键,没用
下边在发拆解图片

楼主:
线路板挺多的

楼主:
喜提橡皮泥一块

网友A:
有台风和达芬奇套装。。。。是个当时价值过千的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台风和达芬奇套装。。。。是个当时价值过千的好货

请问一下,这种应该用什么连接电脑或者屏幕显示图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种应该用什么连接电脑或者屏幕显示图像,

流媒体没密码基本无解。可以尝试看看有没有onvif账户,有就弱密码撞撞。没有就看看bnc有没有图像出来,糊的一p。都没有就上小黄鱼吧

网友:
摄像头这么复杂

网友:
现在知道 海思牛了吧,把那么多芯片整合到一起了

网友:
刻苦钻研,看看

网友:
我觉得是文字识别程序值钱,可惜密码没解除。

网友:
不错的摄像头,用料复杂,堆料货。

网友:
以前的高速收费站很多都是用的这个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