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用过环氧树脂650固化剂的吗?

楼主(2022-12-06):
新买的毛坯房,卫生间门头是这样的,缝很深,拆了重抹也麻烦也不好弄。

我就想着,手头有环氧树脂和650聚酰胺固化剂,弄点注进去得了,
大冬天环氧树脂很稠,为了增加流动性,和固化剂加热到六十度混合在一起,加到玻璃胶桶里,前边做了个长管,用密封胶枪注,
倒胶时倒的有些满了,玻璃胶桶后盖不太好盖,过了几分钟盖住了,却怎么也推不进去了,
原来加的650聚酰胺固化剂多了点【说是50-120均有良好的固化效果,我觉得大约加了60%吧】,由于温度较高,加到一起还有反应热的释放,固化了,
拿掉后盖后发现玻璃胶桶的中间一个大树脂棒已经固化,边缘靠近玻璃胶桶壁的地方还没有固化,没弄成失败了。

因为要增加流动性,手头也没有合适的稀释剂,下次再弄加热是少不了的,只能降低650聚酰胺固化剂使用量,

所以请问老行家,使用650聚酰胺固化剂使用量如果低于50,到什么程度就会永不固化【我对固化时间没什么要求】,以前曾用过一次加的固化剂很少究竟少了多少不记得了,刷到板子上一个多月了还粘手,但最后还是硬了,,,还有增加压力会不会对固化速度产生影响

楼主:
如果是夏天就好了,我只需在墙壁上做个凹槽,把树脂倒在墙壁上让它自己慢慢朝里流,可冬天里面凉呀,它不流

网友A:
保险起见是拆了重做,顶部做过梁,可以用预制件也可以用钢管/方通/钢筋这些加水泥砂浆

网友B:
环氧固化,一般加热比较好

网友C:
增加压力会不会对固化速度产生影响?

网友D:
弄块5毫米薄钢板,打几个长的膨胀螺栓托上,掉不下来,里外门口装俩薄角铁也行,省钱省事

网友:
好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
以前在夏天调配使用过,基本上都是按卖货的商家推荐的比例调的,冬天固化情况不清楚。

网友:
还没住,都成危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块5毫米薄钢板,打几个长的膨胀螺栓托上,掉不下来,里外门口装俩薄角铁也行,省钱省事 ...

老婆嫌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压力会不会对固化速度产生影响?

就是我注胶时管口较细较长,要增加压力使劲朝里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固化,一般加热比较好

热了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会大幅度增加反应速度,继而会放出反应热~又增加了反应速度,反应太快了会造成流动时间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起见是拆了重做,顶部做过梁,可以用预制件也可以用钢管/方通/钢筋这些加水泥砂浆 ...

工程太大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块5毫米薄钢板,打几个长的膨胀螺栓托上,掉不下来,里外门口装俩薄角铁也行,省钱省事 ...

注些结构胶进去怎么样

网友E:
趁着毛坯拆了重做至少是木板过梁这事别听女人的,到最后还埋怨你当时为什么听她的话,她也不懂云云(大抵是你是傻蛋的意思)简直不可理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趁着毛坯拆了重做至少是木板过梁这事别听女人的,到最后还埋怨你当时为什么听她的话,她也不懂云云 ...

看来老湿机啊,估计深有感受?

网友:
个人觉得,先喷水,撒点水泥,再用砂浆填充抹平,就是施工有点繁琐。

网友:
自家房子为啥用胶,水泥填缝枪多简单

网友:
粉刷层开裂,过梁没事的话也没多大事

网友:
外边抹好灰 外边看不见铁皮的,把旧墙皮打掉 装好铁板再抹好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