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从网上找的金属探测仪电路,请老师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22-12-06):
从网上找的金属探测仪电路,请老师看看,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
TB上有的卖,几十块的玩具,自己做划不来

网友:
TAOBAO有散件卖,几块钱,我让儿子焊了一个,不过灵敏度不高。

网友:
还是购买产品吧,自己制作还要调试,比较麻烦。

网友:
用于学习电路的,真正探测功能比较弱

网友:
买个成品也很便宜,然后改造一下增加探测深度不是更容易吗?看有人做两个两三米直径的,似乎直径越大探测越深?不知这样大电路上还要改些什么?

网友:
探雷器,电影里面看到过,小那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