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拆个新到的MOVESPEED 2TB固态硬盘看看

楼主(2022-12-06):
狗东六百多点买的,金钱豹,同容量最便宜的一款了,图个5年质保和无噪音,放NAS玩的(此处应该叫单盘下载备份机),机械盘太吵了

外壳没啥看头的,直接开盖吧

主控SM2259XT2GAA

两个英特尔颗粒?也不知道咋样,单颗1T的,原来想着怎么着也有4个把,结果……

电源电路?这玩意凑近了听居然电感有吱吱声!!不知道影响寿命不

这个啥芯片好像查不到

全貌!!

家里笔记本没有接口,找了个移动硬盘转接线测个速看看,然后看看通电

2012年买的希捷移动硬盘线,这个速度还是不错了,比我想象中快(此处测的是转接线的速度,接电脑上测速可以基本达到官方宣传速度400+

既然把老古董都翻出来了,那就拆了看看吧,跟淘宝货比看看有无过人之处

频闭做的还可以

主控

最后发现淘宝20买的硬盘盒速度比这货快!

补充内容 (2022-12-21 22:59):
12月21号,今天看了下硬盘写入5.6T读取38多

网友:
diy大佬厉害,我手上有个群联ps3109的固态坏了,不知道怎么搞,哎。

网友A:
最后发现淘宝20买的硬盘盒速度比这货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淘宝20买的硬盘盒速度比这货快

指的是那根10年的希捷硬盘转接线

话说这玩意挺耐操,前一阵全盘扫描,没有坏道!!最近放玩客云里插着,运行时间三万多小时!!

网友:
59xt2+黑片N38A QLC,早期固件的话稳定性不怎么好,坐等后续结果

网友:
好不错就是不买这盘

网友:
这颗粒一看就是黑片重新打码的吧,假到批抱。不过不放重要的东西倒还好, 就怕坏的时候伤心

网友:
qcl无疑,2259专干qlc。最好别存重要资料。

网友B:
去年400一个买了好几个七彩虹的2t,, 还是单颗粒,,这玩意儿模拟slc缓存用完就没法看,索性直接开成480g slc了,rdt能过3,这个2259 XT主控发热的确低的很。

网友:
跟我的1t好像同款的英特尔颗粒,QLC,出缓存会很慢,但我的用两年了还可以,目前工作正常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1151-1-1.html

网友:
不敢想象,五年质保还行。

网友:
太坑了!这价都不舍得用个金属壳

网友:
看料号是个QLC,看质感,黑片打标或者刮刮乐

网友:
打标N38A,单颗1TB 8ce,推荐用59XT2_N38工具自己跑个RDT开卡再用,要不然就是数据火葬场

网友:
qlc的黑片,用多久全看运气,不过有保修也将就

网友:
QLC的时代果然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年400一个买了好几个七彩虹的2t,, 还是单颗粒,,这玩意儿模拟slc缓存用完就没法看,索性直接开成480g slc了 ...

qlc颗粒存数据的话,那是万万不敢。估计能数据一年就很难读了。改成slc的好处是冷数据20年万无一失。

网友:
厉害厉害,那个某邦的固态有些也是用plc,不知使用靠不靠谱,好像是个老牌子

网友:
同容量最便宜?看看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