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下面是stc8单片机定时20ms函数请问如何改成中断0.1ms

楼主(2022-12-06):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3;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63;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网友:
void Timer0Init(void)                //0.1毫秒,100US@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3;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

网友:
试试 TH0=0x09; TL0=0x60

网友:
用STC-ISP啊

网友:
用中断需要开总中断EA=1,还需要开定时器中断ET0=1,当然还需要写一个中断函数   interrupt  1。我看你这个应该不是自动重装的,所以中断函数里边还需要重新给定时器付初值。

网友:
TMOD &= 0xF3;
不可屏蔽中断的16位自动重载模式
与模式0相同,不可屏蔽中断,中断优先级最高,高于其他所
有中断的优先级,并且不可关闭,可用作操作系统的系统节拍
定时器,或者系统监控定时器。

100微秒@24.000MHz,初始时间间隔设置
TL0 = 0x38;
TH0 = 0xFF;

网友:
STC的下载软件上就有定时器计算器,设置好参数后,都可以自动的生成代码,非常方便使用